[综合信息]
C语言中scanf函数的常见问题

楼主(2023-12-25):
在写C代码时难免对一些知识点不熟悉,导致犯错,今天分享几点小知识给大家。
空白符问题

#include<stdio.h>

int main(void)
{
  int a;
  printf("input the data ");
  scanf("%d ",&a);  //这里多了一个回车符
  printf("%d",a);
  return 0;
}
    结果要输入两个数程序才结束,而不是预期的一个。why?

原因
    用空白符结尾时,scanf会跳过空白符去读下一个字符,所以你必须再输入一个数。这里的空白符包括空格,制表符,换行符,回车符和换页符。所以如果你用scanf("%d  ",&a)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解决方法
    这种错误大多是输入的时候不小心,多注意一点就好了。这种问题也不好检查,编译没有问题,一个空格也不容易看出来。当你的程序出现上面的问题时,自己对照检查一下就可以了。
回车符也占位

#include <stdio.h>
main()
{
int n = 5;
char c[n];
for(int i = 0; i < n; i++)
  c[i] = scanf("%c",&c[i]);
printf(c);
return 0;
}
    如果输入:

a
b
c
    那么循环就会“提前”结束了。

原因

    输入a和第一个回车后,a和这个回车符都留在缓冲区中。第一个scanf读取了a,但是输入缓冲区里面还留有一个 ,第二个scanf读取这个 。然后输入b和第二个回车,同样的,第三个scanf读取了b,第四个scanf读取了第二个回车符。第五个读取了c。所以五个scanf都执行了,并没有提前结束。只不过有的scanf读取到了回车符而已。

解决方法

    1.不输入回车符,直接输入字符。
    2.用gets()函数,如:
#include<stdio.h>
main()
{
char c[5];
gets(c);
printf(c);
return 0;
}
scanf()函数的参数输入类型不匹配问题

    在某度见到的问题:

#include<stdio.h>
main()
{
int a=123;
char c='t';
printf("input ");
scanf("%d%c",&a,&c);
scanf("%d%c",&a,&c);
scanf("%d%c",&a,&c);
printf("%d %c ",a,c);
return 0;
}
    当输入a 回车 后,会直接跳过下面2个scanf语句,直接输出为:

t
原因

    对于scanf("%d%c",&a,&c),scanf语句执行时,其中有一个参数不匹配,那就从这个地方跳出,忽略这个scanf后面所有的参数,而去执行下一条语句。

解决方法

    scanf()函数执行成功时的返回值是成功读取的变量数,也就是说,你这个scanf()函数有几个变量,如果scanf()函数全部正常读取,它就返回几。但这里还要注意另一个问题,如果输入了非法数据,键盘缓冲区就可能还有残余信息问题。

    比如:

#include <stdio.h>
main()
{
int a=123,b;
while(scanf("%d%d",&a,&b)!=2)
  fflush(stdin);
printf("%d %d ",a,b);
return 0;
}
    还有个办法:只要用scanf("%[^ ]",strings); 就可以了。很神奇吧。还要注意方括号两侧都不能加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