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STM32G030x6/x8如何读序列号

楼主(2023-12-25):
STM32G030x6/x8如何读序列号

楼主:
想知道STM32G030x6/x8序列号的位置

楼主:
感谢所有出力的朋友,地址找到了:0x1FFF7590。

网友A:
读取序列号通常需要具有适当的访问权限和权限级别。

网友B:
HAL_GetUID(uint32_t *UID): 这是HAL库提供的函数,用于获取芯片的唯一标识号(UID)

网友C:
// 读取唯一ID
uniqueID[0] = *(uint32_t*)0x1FFFF7E8;  uniqueID[1] = *(uint32_t*)0x1FFFF7EC;  uniqueID[2] = *(uint32_t*)0x1FFFF7F0;这么操作就行

网友D:
HAL_GetDEVID(uint32_t *DEVID): 这个函数用于获取设备标识号(DID)

网友E:
你就按照手册上,提供的地址,直接读取指针函数就行

网友F:
这个没读过,因为UID没啥用,如果不做加密的话

网友G:
你按照STM32F1的读取唯一ID的方式去读就好了,然后你看G0的手册,上面会告诉你正确的读取地址是多少,你直接按照这个地址读

网友H:
用cubemx配置一下读取UID的方式估计就行吧

网友I:
话说,这G0的和F0的UID是不是一个位置啊?

网友J:
你说的读取序列号是不是就是读取唯一ID啊?

网友K:
其实可以直接访问唯一ID的地址,并将其转换为32位整数返回。这是使用标准库函数的一种简单方式来获取唯一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