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C语言中枚举enum的用法

楼主(2023-12-25):
(无正文)

楼主:
本文举例说明C语言中enum枚举关键字的用法。

用来同时定义多个常量

    利用enum定义月份的例子如下。

#include<stdio.h>
enum week {Mon=1,Tue,Wed,Thu,Fri,Sat,Sun};
int main()
{
    printf("%d",Tue);
    return 0;
}
    这样定义Mon的值为1之后,Tue的值就被默认定义为2,Wed的值为3,依此类推。如果没写Mon=1的话,Mon的默认值就为0。例如:

enum color {red,blue,green,yellow}; //red的值默认为0
    从中间开始赋值的情况,见如下例子:

enum color {red,blue,green=5,yellow};
//red、bule、green、yellow的值依次为0、1、5、6
用来限定变量的取值范围

    有时为了保证程序的健壮性而使用enum。

#include<stdio.h>
enum Month {Jan=1,Feb,Mar,Apr,May,Jun,Jul,Aug,Sep,Oct,Nov,dec};
int main()
{
    enum Month a =  Feb;
    printf("%d",a);
    return 0;
}
    比如上面例子,枚举类型a的取值被限定在那12个变量中。

enum类型的定义方法

    在定义enum的同时声明变量:

enum Month {Jan=1,Feb,Mar,Apr,May,Jun,Jul,Aug,Sep,Oct,Nov,dec} a,b;
//这样就声明了两个枚举类型a和b
    定义完enum之后再声明变量:

enum Month {Jan=1,Feb,Mar,Apr,May,Jun,Jul,Aug,Sep,Oct,Nov,dec};
enum Month a =  Feb;
    定义匿名的枚举变量:

enum  {Jan=1,Feb,Mar,Apr,May,Jun,Jul,Aug,Sep,Oct,Nov,dec} a;
//这样就只能使用a这一个枚举类型的变量,不能再定义其他枚举类型了

网友A:
枚举enum一般用得不是特别多,其实挺实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