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L083系列] CW32L的UART是不是没有空闲中断?

楼主(2023-12-25):
CW32L083的UART是不是没有空闲中断?大家一般怎么实现不定长数据接收?是串口中断+定时器吗?

网友A:
CW32L083的UART的确没有空闲中断,实现不定长数据接收的方法可以是串口中断+定时器的组合。如果数据包有固定的帧头或者帧尾,也可以直接软件处理。CW32L31、CW32L052等系列已经提供了UART接收空闲检测的中断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CW32L083的UART的确没有空闲中断,实现不定长数据接收的方法可以是串口中断+定时器的组合。如果数据包有固 ...

谢谢

网友B:
L0没有,可以用定时器的方式

网友C:
CW32L083的UART是没有空闲中断的,这给接收数据帧带来一定的不便。

网友D:
串口中断接收数据存buffer,软件进行判断。

网友E:
是的,CW32L083的UART没有空闲中断。

网友F:
没有空闲中断那是不是编程会不方便

网友G(2024-02-25):
串口中断+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