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L083系列]
CW32L083如何实现AUTOTRIM时钟校准?

楼主(2023-12-25):
如题,CW32L083如何实现AUTOTRIM时钟校准?有没有HSIOSC时钟校准编程示例?

网友A:
HSIOSC时钟校准例程,请访问CW32L083的Lib包中cw32l083-stdperiph-lib\Examples\AUTOTRIM\Autotrim_trim_HSIOSC。
HSIOSC 时钟校准模式:
设置 AUTOTRIM_CR.MD 为 0x00,使定时器工作于 HSIOSC 校准模式。该模式支持自动实时校准 HSIOSC 的输出频率,使 HSIOSC 输出频率的精度不再受环境变化影响。
HSIOSC 时钟校准,需要向定时器提供一个精准的低频参考时钟,其来源可以是 LSE 或外部 ETR 引脚输入的低速精准时钟信号,通过控制寄存器 AUTOTRIM_CR 的 SRC 位域进行选择。

网友B:
请参照HSIOSC时钟校准例程

网友C(2024-02-23):
建议查阅CW32L083的官方文档

网友D:
设置 AUTOTRIM_CR.MD 为 0x00,使定时器工作于 HSIOSC 校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