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M0G3507小练-阻塞模式串口输出单字节数据

楼主:
所谓的串口阻塞发送的意思就是,发送一段数据,在没有发送完所有数据之前,一直停留在此发送函数(可设定阻塞时间),这个过程中会阻塞别的程序运行;
我们首先研究串口,从阻塞模式开始试验。
MSPM0G3507的库函数,串口的发送函数有以下几个:
DL_UART_transmitData (UART_Regs *uart, uint8_t data);
DL_UART_transmitDataBlocking (UART_Regs *uart, uint8_t data);
我们使用的是第二个函数,以阻塞方式进行发送。
1、首先需要进行串口的配置。
我们使用的是默认的串口0,因为只有串口0才支持XDS110的反向UART,方便调试。

2、然后进行程序的编写;
#include "ti_msp_dl_config.h"

void Uart0_putc(uint8_t ch)
{
    DL_UART_transmitDataBlocking(UART_0_INST, ch);
}

int main(void)
{
    SYSCFG_DL_init();

    while (1) {
        Uart0_putc(0xAA);
    }
}
3、在设备管理器中找到 XDS110 Class Application/User UART (COM3),这个就是连接目标板的串口0。
4、运行程序,串口软件中打开COM3,波特率为9600,8-N-1。可以看到串口收到了数据0xAA;

网友A(2024-03-05):
所有的串口都能支持这种阻塞模式吗

网友B:
非阻塞模式串口的数据接收会不会比较容易丢失数据?

网友C:
我们对串口发送模式的选择的倾向性是什么呢

网友D:
阻塞模式和非阻塞模式的应用有什么需求吗

网友E:
这种模式的好处是不是可以增加数据传输的可靠性?

网友F:
在没有发送完成之前,会受到高级别中断响应函数的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