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一个疑似I2S设备的接口

楼主(2023-12-25):
一个接口写了一下内容:SDO,SCLK,LRCK,VB,GND,那么这个接口可能是什么接口,VB可能是什么?
根据提供的信息,这个接口可能是与音频相关的接口,通常用于连接数字音频设备。这些缩写通常与数字音频接口的信号命名相关。

SDO (Serial Data Out): 串行数据输出,是从设备发送到另一个设备的数字音频数据线。

SCLK (Serial Clock): 串行时钟,是用于同步数据传输的时钟信号。

LRCK (Left/Right Clock): 左/右声道时钟,指示当前传输的音频数据是左声道还是右声道。

VB (Voltage Bias): 电压偏置,这可能是一个提供电源电压的线,用于供电给相关设备或电路。

GND (Ground): 地线,用于提供电路的基准地。

综合考虑这些信号,这个接口可能是 I2S(Inter-IC Sound)接口或类似的数字音频接口。VB 通常是一个电源线,为相关电路提供所需的电源电压。请注意,具体的接口类型可能因制造商和设备而异,因此最好查阅相关文档或规格表以获取确切的信息。

网友A:
VB可能是VBUS的缩写吧。也可能是上面说的那个电压偏置,不过都是电源正极输入口。应该是该接口连接的设备不需要提供额外电源,可以从这个设备获取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