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关于阻抗匹配的疑问

楼主(2023-12-25):
      我对阻抗匹配有点疑问,做了阻抗匹配和没做阻抗匹配的电路板板材应该一样的吧,那如果阻抗一致才能减少信号反射,我只要信号线宽度一致保证阻抗一致就可以了吧?为什么下单的时候还要标明哪条线段要做阻抗匹配,直接按照厂家给的参数算下线宽不就可以知道阻抗是多少了吗?

网友A:
你自己设计的阻抗参数,如果不符合,但是加工时标明哪条线段要做阻抗匹配,厂家会根据实际测量的阻值进行反推微调的,而且他这个阻抗测量是要收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设计的阻抗参数,如果不符合,但是加工时标明哪条线段要做阻抗匹配,厂家会根据实际测量的阻值进行反 ...

厂家会根据实际测量的阻值进行反推微调的。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啊,是电阻板做完以后再调整吗?做完以后不能调整了吧。另外我想问的是做了阻抗匹配的电路板和没做的在材质上是一样的吗?

一样的,一般都是FR4,如果是在嘉立创做是会先给你计算核对的,我们都是用这个先自己设计好 https://www.jlc.com/portal/server_guide_37381.html

网友B:
板厂会根据你的要求来对你的PCB板做仿真,可能会对PCB板走线做微调,一般仿真能过了做出来也大差不差。

网友C:
基本上是骗人的项目。
骗人的项目是没有数据支持的。比如说匹配后的S11为多少。
FR4做的射频没啥特别之处没有必要做。

一般传输线长度为波长的1/20 没有必要做。 FR4 的介电常数没有保证做了也是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上是骗人的项目。
骗人的项目是没有数据支持的。比如说匹配后的S11为多少。
FR4做的射频没啥特别之处没 ...

请问那要用什么板材做?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那要用什么板材做?

特氟龙、陶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