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如何更灵活的从字符串中提取数字

楼主:
C 库函数 double strtod(const char *str, char **endptr) 把参数 str 所指向的字符串转换为一个浮点数(类型为 double 型)。如果 endptr 不为空,则指向转换中最后一个字符后的字符的指针会存储在 endptr 引用的位置。
str -- 要转换为双精度浮点数的字符串。
endptr -- 对类型为 char* 的对象的引用,其值由函数设置为 str 中数值后的下一个字符。

该函数返回转换后的双精度浮点数,如果没有执行有效的转换,则返回零(0.0)。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
  char str[30] = "20.30300 This is test";
   char *ptr;
   double ret;

   ret = strtod(str, &ptr);
   printf("数字(double)是 %lf\n", ret);
   printf("字符串部分是 |%s|", ptr);

   return(0);
}
数字(double)是 20.303000
字符串部分是 | This is test|

楼主(2023-12-25):
经过测试该函数的字符串开头必须为数字,否则无法识别。。

楼主:
如果转换的字符串中是整数,那么仍然会转换为小数表示形式。

网友A(2025-09-20):
直接操作指针

网友B:
strtod(const char *str, char **endptr):类似strtol,可获取未转换部分。

网友C:
固定分隔符的字符串

网友D:
#include <stdio.h>

void extract_with_sscanf() {
    char str[] = "Temp:25.5C,Humidity:60%";
    float temp;
    int humidity;

    if (sscanf(str, "Temp:%fC,Humidity:%d%%", &temp, &humidity) == 2) {
        printf("Temperature: %.1f\n", temp);
        printf("Humidity: %d\n", humidity);
    } else {
        printf("Extract failed!\n");
    }
}

网友E:
可使用正则表达式,通过匹配数字模式灵活提取。如 Python 中 re 模块的 findall (),用 r'\d+' 提取整数,r'-?\d+.?\d*' 提取正负整数及小数。还能指定提取范围,兼顾不同格式,适配多样字符串场景,比固定分割更灵活。

网友F:
可利用正则表达式匹配数字模式(如整数、小数、正负号),灵活提取任意字符串中的数字。例如 Python 用 re.findall (r'-?\d+.?\d*', s),能匹配正负整数、小数。也可遍历字符,判断是否为数字或小数点,组合成数,按需处理格式,适配不同场景,兼顾简洁与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