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57 BAT引脚只有4V,充满转灯后也只在4V-4.1V

楼主(2023-12-26):
4057 BAT引脚只有4V,充满转灯后也只在4V-4.1V,达不到宣传的4.2V;输入+V有5V,有大神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A:
原理图 PCB图上来看看 电池走线 距离多宽 多长?
另外 你用什么测量的?自己的万用表精度够不够?

用示波器测了下,最高值为4.24V,最低值为4V,不知道算不算正常
原理图已补上,确实是用的自己的万用表测的,回去再用示波器确认一下

网友B:
猜测有可能属于正常。
因为电池引线有一定电阻,电池本身及保护板也有内阻。
设置的充电电流较大时,充电芯片引脚上已经达到4.2V,自动停止充电。
而这时电池电芯实际可能并没有达到4.2V。
也就是说,你应该监测充电过程中,芯片引脚的电压最高点。

确实,用示波器查看,BAT引脚最大值达到了4.2V

网友C:
达到4.2v之后,当充电电流在降至设定值的 1/10 时,充电循环被终止。
正常4.2v时间段是非常长的,用万用表测量应该测到4.2V。

可能是电池容量太小或电池损坏造成的。

网友D:
大佬问题解决了吗?我也只能充电到4.1V左右,根本充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