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4057芯片BAT引脚输出电平只有4V

楼主(2023-12-26):
4057芯片BAT引脚输出电平只有4V,不是官方宣传的4.2V;电池充满电转灯也只有4V,+v已确认为5V

楼主:
用示波器测了下,最高值为4.24V,最低值为4V,不知道算不算正常

网友A:
这应该是电池问题吧

接了电池现象依旧是一样的

网友B:
接上电池或者一个大电容就好了

接了电池和电容,也未发现明显区别,用示波器测仍旧是峰值能达到4.2V,均值在4~4.1V这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