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ARM的基本数据类型

楼主(2023-12-26):
ARM采用的是32位架构,ARM的基本数据类型有以下3种。

Byte:字节,8bit。
Halfword:半字,16bit(半字必须与2字节边界对齐)。
Word:字,32bit(字必须与4字节边界对齐)。存储器可以看做是序号为0~2^32^-1的线性字节阵列。每一个字节都有唯一的地址。
注意:

ARM系统结构v4以上版本支持以上3种数据类型,v4以前版本仅支持字节和字。

当将这些数据类型中的任意一种声明成unsigned类型时,n位数据值表示范围为0~2^n^-1的非负数,通常使用二进制格式。

当将这些数据类型的任意一种声明成signed类型时,n位数据值表示范围为-2^n-1^~2^n-1^-1的整数,使用二进制的补码格式。

所有数据类型指令的操作数都是字类型的,如“ADD r1,r0,#0x1”中的操作数“0x1”就是以字类型数据处理的。

Load/Store 数据传输指令可以从存储器存取传输数据,这些数据可以是字节、半字、字。加载时自动进行字节或半字的零扩展或符号扩展。对应的指令分别为LDR/BSTRB(字节操作)、LDRH/STRH(半字操作)、LDR/STR(字操作)。

ARM指令编译后是4个字节(与字边界对齐);Thumb指令编译后是2个字节(与半字边界对齐)。

网友A:
最常用的数据类型,还是byte

网友B:
数据类型没有浮点数,是个遗憾。

网友C:
Thumb是什么指令的

网友D:
数据类型没有浮点吗?

网友E:
数据类型里面没有浮点数吗?

网友F:
好像有浮点数,应该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