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协处理器知识

楼主(2023-12-26):
协处理器

图片ARM体系结构允许通过增加协处理器来扩展指令集。最常用的协处理器是用于控制片上功能的系统协处理器。

例如,控制Cache和存储管理单元MMU的CP15协处理器、设置异常向量表地址的mcr指令。

ARM支持16个协处理器,在程序执行过程中,每个协处理器忽略属于ARM处理器和其他协处理器指令,当一个协处理器硬件不能执行属于她的协处理器指令时,就会产生一个未定义的异常中断,在异常中断处理程序中,可以通过软件模拟该硬件的操作,比如,如果系统不包含向量浮点运算器,则可以选择浮点运算软件模拟包来支持向量浮点运算。

ARM协处理器指令包括如下三类:

用于ARM处理器初始化ARM协处理器的数据操作
用于ARM处理器的寄存器和ARM协处理器的寄存器间的数据传送操作
用于在ARM协处理器的寄存器和内存单元之间传送数据
这些指令包括如下5条:

CDP协处理器数据操作指令
LDC协处理器数据读入指令
STC协处理器数据写入指令
MCR ARM寄存器到协处理器寄存器的数据传送指令
MRC 协处理器寄存器到ARM寄存器的数据传送指令

网友A:
协处理器,是不是就是协助处理器?

网友B:
协处理器是不是用来做控制的啊

网友C:
协处理器应用的场合以后哪些?

网友D:
协处理器是怎么工作的啊

网友E:
协处理器也是个核心吗

网友F:
协处理器,顾名思义,就是协助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