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MOV指令

楼主(2023-12-27):
MOV语法:

  1. MOV{条件}{S}   目的寄存器,源操作数

功能:MOV指令完成从另一个寄存器、被移位的寄存器或将一个立即数加载到目的寄存器。其中S选项决定指令的操作是否影响CPSR中条件标志位的值,当没有S时指令不更新CPSR中条件标志位的值。

指令示例:

  1. MOV r0, #0x1 ;将立即数0x1传送到寄存器R0
  2. MOV R1,R0  ;将寄存器R0的值传送到寄存器R1
  3. MOV PC,R14   ;将寄存器R14的值传送到PC,常用于子程序返回
  4. MOV R1,R0,LSL #3  ;将寄存器R0的值左移3位后传送到R1

【注:不区分大小写】

思考,为什么以下赋值出错?

  1. MOV R0,#0xfff

错误log
要想搞懂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是立即数。

网友A:
我也在想,什么是立即数,在学校学过,现在忘记了。

网友B:
立即数就是直接赋值的数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想,什么是立即数,在学校学过,现在忘记了。

立即数(Immediate number)是指一种在计算机科学和编程中使用的特殊数据类型,通常用于表示一个不需要进行计算的常量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立即数(Immediate number)是指一种在计算机科学和编程中使用的特殊数据类型,通常用于表示一个不需要进 ...

这个值也可以是浮点数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值也可以是浮点数吗?

可以是浮点数

网友F:
MOV指令在机器人上有时经常用到

网友G:
立即数就是不用计算的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