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移位操作

楼主:
ARM微处理器支持数据的移位操作,移位操作在ARM指令集中不作为单独的指令使用,它只能作为指令格式中是一个字段,在汇编语言中表示为指令中的选项。移位操作包括如下6种类型,ASL和LSL是等价的,可以自由互换:

1) LSL(或ASL)逻辑(算术)左移
寻址格式:

通用寄存器,LSL(或ASL) 操作数

完成对通用寄存器中的内容进行逻辑(或算术)的左移操作,按操作数所指定的数量向左移位,低位用零来填充。其中,操作数可以是通用寄存器,也可以是立即数(0~31)。如:

MOV    R0, R1, LSL#2  ;将R1中的内容左移两位后传送到R0中。

楼主(2023-12-26):
2) LSR逻辑右移
寻址格式:

通用寄存器,LSR 操作数

完成对通用寄存器中的内容进行右移的操作,按操作数所指定的数量向右移位,左端用零来填充。其中,操作数可以是通用寄存器,也可以是立即数(0~31)。如:

MOV    R0, R1, LSR #2  ;将R1中的内容右移两位后传送到R0中,左端用零来填充。

3) ASR算术右移
寻址格式:

通用寄存器,ASR 操作数

完成对通用寄存器中的内容进行右移的操作,按操作数所指定的数量向右移位,左端用第31位的值来填充。其中,操作数可以是通用寄存器,也可以是立即数(0~31)。如:

MOV    R0, R1, ASR #2  ;将R1中的内容右移两位后传送到R0中,左端用第31位的值来填充。

4) ROR循环右移
寻址格式:

通用寄存器,ROR 操作数

完成对通用寄存器中的内容进行循环右移的操作,按操作数所指定的数量向右循环移位,左端用右端移出的位来填充。其中,操作数可以是通用寄存器,也可以是立即数(0~31)。显然,当进行32位的循环右移操作时,通用寄存器中的值不改变。如:

MOV    R0, R1, ROR #2  ;将R1中的内容循环右移两位后传送到R0中。

楼主:
5) RRX带扩展的循环右移
寻址格式:

通用寄存器,RRX 操作数

完成对通用寄存器中的内容进行带扩展的循环右移的操作,按操作数所指定的数量向右循环移位,左端用进位标志位C来填充。其中,操作数可以是通用寄存器,也可以是立即数(0~31)。如:

MOV    R0, R1, RRX #2  ;将R1中的内容进行带扩展的循环右移两位后传送到R0中。

举例
; 第二操作数 寄存器移位操作, 5种移位方式, 9种语法
;逻辑左移
mov r0, #0x1
mov r1, r0, lsl #1    ; 移位位数1-31肯定合法

mov r0, #0x2
mov r1, r0, lsr #1    ; 逻辑右移

mov r0, #0xffffffff
mov r1, r0, asr #1    ; 算术右移符号位不变, 次高位补符号位

mov r0, #0x7fffffff
mov r1, r0, asr #1

    mov r0, #0x7fffffff
mov r1, r0, ror #1 ; 循环右移

    mov r0, #0xffffffff
mov r1, r0, rrx ; 唯一不需要指定循环位数的移位方式
;带扩展的循环右移
;C标志位进入最高位,最低位进入C 标志位

; 移位值可以是另一个寄存器的值低5bit, 写法如下
mov r2, #1
mov r0, #0x1
mov r1, r0, lsl r2    ; 移位位数1-31肯定合法

mov r0, #0xffffffff
mov r1, r0, asr r2    ; 算术右移符号位不变, 次高位补符号位

mov r0, #0x7fffffff
mov r1, r0, asr r2

    mov r0, #0x7fffffff
mov r1, r0, ror r2 ; 循环右移

上述结果不再截图,读者可以自行拷贝到keil中进行debug,查看寄存器中值以及符号位的变化。

网友A:
移位操作属于汇编,比C语言效率要高很多。

网友B:
移位操作是不是就是乘除法的操作?

网友C:
乘除就可以直接用移位操作吧?

网友D:
移位的操作,就是乘除法的关系。

网友E:
不是只能计算2的倍数吗

网友F:
移位操作,就是乘除法的操作。

网友G:
移位的操作,就是乘除法的操作吧。

网友H:
这个就是加减乘除法的事情了。

网友I:
现在汇编还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