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CMP比较指令

楼主(2023-12-26):
CMP比较指令
语法

  1. CMP{条件} 操作数1,操作数2

CMP指令用于把一个寄存器的内容和另一个寄存器的内容或立即数进行比较,同时更新CPSR中条件标志位的值。该指令进行一次减法运算,但不存储结果,只更改条件标志位。cmp是做一次减法,并不保存结果,仅仅用来产生一个逻辑,体现在改变cpsr相应的condition位。

标志位表示的是操作数1与操作数2的关系(大、小、相等), 指令示例:

  1. CMP R1,R0   ;将寄存器R1的值与寄存器R0的值相减,并根据结果设置CPSR的标志位
  2. CMP R1,#100 ;将寄存器R1的值与立即数100相减,并根据结果设置CPSR的标志位

网友A:
这个只是数字对数字的操作吗?

网友B:
操作数的具体含义是什么?

网友C:
比较两个操作数,来进行逻辑判断。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是数字对数字的操作吗?

对变量也行啊

网友E:
汇编语言一直是所有语言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