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混合信号PCB设计注意事项

楼主(2023-12-26):
1、将PCB分区为独立的类比部份和数位部份。

2、合适的零组件布局。

3、A/D转换器跨分区放置。

4、不要对地进行分割。在电路板的类比部份和数位部份下面敷设统一地。

楼主:
5、在电路板的所有层中,数位信号只能在电路板的数位部份布线。

楼主:
6、在电路板的所有层中,类比信号只能在电路板的类比部份布线。

楼主:
7、实现类比和数位电源分割。

8、布线不能跨越分割电源面之间的间隙。

楼主:
9、必须跨越分割电源之间间隙的信号线要位于紧邻大面积地的布线层上。

楼主:
10、分析返回地电流实际流过的路径和方式。

11、采用正确的布线规则。

楼主:
12、元件放量方面,与建造房屋类似,放置电路元件之前必须创建系统的平面规划图。此步骤将奠定系统设计的整体完整性,并应有助于避免高噪声信号干扰。

楼主:
13、电源模块方面,电源是电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妥善处理。根据经验,电源模块必须与电路的其余部分隔离,同时仍应靠近其供电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