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什么是SOC?

楼主(2023-12-27):
SoC的全称叫做:System-on-a-Chip,中文的的意思就是“把系统都做在一个芯片上”。

SoC上集成了很多手机上最关键的部件,比如CPU、GPU、内存、也就说虽然它在主板上的存在是一个芯片,但是它里边可是由很多部件封装组成的。

比如通常我们所说的高通801,麒麟950.三星的exynos 4412,A6等等都只是系统部件打包封装(SoC)后的总称。然而各家的打包封装的内容则不尽相同,原因也不尽相同。

图片经典的ARM系统级芯片或所谓的Soc 包含许多组件,其中只有一些直接源自ARM。首先,核心本身通常深度嵌入在设备内部,在设备范畴内通常不直接可见,而调试端口通常是唯一和核心本身相连的外露部分,有一些粘合逻辑,如时钟和复位集成电路。

由于 ARM 核心只有两个中断输入,最常见的外设就是某种中断控制器,在外设内部,各组件通过芯片上互联总线架构相互连接,对于极大多数基于ARM的设备而言,这就是标准的 AMBA 互联。

AMBA 指定了两个总线,称为AXI的高性能系统总线,和称为APB的低功耗外设总线,APB通常用于连接所有外设,AXI则用于存储器和其他发高速设备,大多数设备都有一定数量的芯片上存储以及连接外设存储器设备的接口,但是注意,与设备的外部连接并不是AMBA总线,这仅在设备内部使用,并不外露。

网友A:
蓝牙soc芯片是蓝牙芯片里面带系统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蓝牙soc芯片是蓝牙芯片里面带系统吗?

是指集成了其他外设之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