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使用J-LinkV8时,如何设置断点呢

楼主(2023-12-26):
使用J-LinkV8时,如何设置断点呢

调试的时候打断点就好了跟V8没关系

网友A:
在使用J-LinkV8进行调试时,设置断点的方法如下:

打开工程,在工程设置中,选择J-LinkV8作为调试器。
在代码编辑窗口中,将光标移动到需要设置断点的行数上,按下F9键即可在该行数上设置断点。
如果需要删除断点,再次按下F9键即可删除断点。
在调试过程中,当程序执行到设置了断点的行数时,会自动停止,此时可以查看变量的值、执行流程等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