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STM32G4之基本定时器

楼主(2023-12-26):
一、定时器介绍
STM32G4系列共有10个定时器

• 2个基本定时器(TIM6和TIM7)。
• 3个通用定时器(TIM2~TIM4):全功能通用定时器。
• 3个通用定时器(TIM15~TIM17):只有1个或者2个通道。
• 2个高级控制定时器(TIM1和TIM8)。

楼主:
不同定时器的功能区别:

基本定时器有的功能通用定时器都有
通用定时器有的功能高级控制定时器都有

楼主:
功能:

• ADC和DAC开始转换触发
• 输入捕获:脉冲计数、上升沿或下降沿时间检测、PWM输入检测
• 输出比较:脉冲输出、步进电机控制
• 脉冲宽度调节PWM:电压输出控制、直流减速电机控制、直流无刷电机控制
• 单脉冲模式输出
• 编码器接口、霍尔传感器接口

楼主:
定时器时钟:来源于APB
当APB1/2分频系数为1时,给定时器的时钟为X1
当APB1/2分频系数不为1时,给定时器时钟需X2

总之给定时器的时钟频率是高频率,若不分频,分频系数为1,给定时器的时钟为X1;若APB1/2进行了分频,就给分频后的时钟x2,提供时钟频率

楼主:
时钟引脚:
注意一个定时器有多个输出通道,引脚要与通道相对应

楼主:
定时器计数方式

楼主:
二、基本定时器
基本定时器:TIM6和TIM7
基本定时功能:当累加的时钟脉冲数超过预定值时,能触发中断或者触发DMA请求。是专门用于驱动数模转换器(DAC)

楼主:
基本定时器功能框图  触发控制器:核心功能是控制CK_INT时钟是否可以正常传输到PSC预分频器内

楼主:
基本信号、

楼主:
定时器时钟 tim_pck,即内部时钟 tim_ker_ck,经 APB1 /2分频器后分频提供,定时器时钟经过 PSC 预分频器之后,即 tim_psc_ck,用来驱动计数器计数。 PSC 是一个16 位的预分频器,可以对定时器时钟进行1~65536 之间的任何一个数进行分频。具体计算方式为: tim_psc_ck=tim_ker_ck/ (PSC+1)

楼主:
计数器 CNT 是一个 16 位的计数器,只能往上计数,最大计数值为 65535。当计数达到自动重装载寄存器的时候产生更新事件,并清零从头开始计数。

楼主:
自动重装载寄存器 ARR 是一个 16 位的寄存器,这里面装着计数器能计数的最大数值。当计数到这个值的时候,如果使能了中断的话,定时器就产生溢出中断。

该寄存器在物理上实际对应着 2 个寄存器。一个是程序员可以直接操作的,另外一个是程序员看不到的叫做影子寄存器,当更新事件发生的时候,重装载寄存器的数值才传递到影子寄存器里。影子寄存器是真正起作用的寄存器。当使用定时器过程中,如果不修改这个寄存器,就不涉及这个问题

楼主:
定时时间的计算:
定时器的定时时间等于计数器的中断周期乘以中断的次数。计数器在 tim_ker_ck的驱动下,计一个数的时间则是 tim_ker_ck的倒数,等于: 1/(tim_ker_ck/(PSC+1)),产生一次中断的时间则等于: 1/(tim_ker_ck* ARR)

楼主:
如果在中断服务程序里面设置一个变量 time,用来 记 录 中 断的 次 数,那 么 就 可 以计 算 出我们 需 要 的 定时 时 间等于 : 1/tim_ker_ck*
(ARR+1)*time。

楼主:
若tim_pck = 80Mhz , TIM6定时1s:分频系数设置为8 000-1 ,tim_psc_ck=80 000 000 / 8 000 = 10000hz,周期=0.1ms,arr寄存器设置为10000-1, 因为从0开始计数的,既定时1s.

楼主:
计数过程:
每来一个CK_CNT脉冲,TIMx_CNT值就加1,当TIMx_CNT值与TIMx_ARR的设定值相等时就自动生成更新事件(也可以产生DMA请求、产生中断信号或者触发DAC同步电路),并且TIMx_CNT自动清零,然后重新开始计数,不断重复上述过程。

楼主:
因此我们只要设定TIMx_PSC和TIMx_ARR这两个寄存器的值就可以控制事件生成时间。对应的就是程序中定时器预分频设置(斜率)和定时器期。

楼主:
小结:
寄存器组成:

计数器寄存器(TIMx_CNT)、
预分频寄存器(TIMx_PSC)、
自动重装载寄存器(TIMx_ARR)。
三个寄存器都是16位有效数字,可设置的值为0~65535。

楼主:
三、STM32CubeMX配置
设置基本定时器6定时1s

楼主:
(2)配置定时器参数

楼主:
四、编写中断回调函数
注意在定时器初始完成后,一定要开启定时器中断和串口中断一样的,

HAL_TIM_Base_Start_IT(&htim6); // 开启中断

楼主:
回调函数模板
// 1S更新一次
void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
        /* 程序编写*/
        HAL_TIM_Base_Start_IT(&htim6); // 这里也要写开启中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