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基于STM32G4系列对定时器双向断路输入Bidirectional break inputs的应用测试

楼主(2023-12-26):
测试描述

1.适用于STM32G474RETx Devices;

2.系统时钟设为170MHz,TIM1输入时钟选择APB2 clock (PCLK2),即TIM1CLK = HCLK = SystemCoreClock;

3.TIM1的计数频率设为85 MHz,即Prescaler = (TIM1CLK / TIM1 counter clock) – 1,Prescaler = ((SystemCoreClock) /85 MHz) – 1;

4.TIM1的输出频率设为85 KHz,即ARR = (TIM1 counter clock / TIM1 output clock) – 1=999;

5.设置TIM1通道占空比分别为:TIM1 Channel1 duty cycle = (TIM1_CCR1/ TIM1_ARR + 1)* 100 = 50%,TIM1 Channel2 duty cycle = (TIM1_CCR2/ TIM1_ARR + 1)* 100 = 37.5%,TIM1 Channel3 duty cycle = (TIM1_CCR3/ TIM1_ARR + 1)* 100 = 25%;

6.设置break触发源为TIM_BREAKINPUTSOURCE_COMP1和TIM_BREAKINPUTSOURCE_BKIN;

7.设置BKINP位为“1”,BKP位为“1”;

楼主:
测试细节

设置break双向管脚
void HAL_TIM_PWM_MspInit(TIM_HandleTypeDef* htim_pwm)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if(htim_pwm->Instance==TIM1)
  {
  /* USER CODE BEGIN TIM1_MspInit 0 */

  /* USER CODE END TIM1_MspInit 0 */
    /* Peripheral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TIM1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TIM1 GPIO Configuration
    PA6     ------> TIM1_BKIN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OD;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6_TIM1;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USER CODE BEGIN TIM1_MspInit 1 */

  /* USER CODE END TIM1_MspInit 1 */
  }

}

楼主:
设置PWM输出管脚:
void HAL_TIM_MspPostInit(TIM_HandleTypeDef* htim)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if(htim->Instance==TIM1)
  {
  /* USER CODE BEGIN TIM1_MspPostInit 0 */

  /* USER CODE END TIM1_MspPostInit 0 */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TIM1 GPIO Configuration
    PB13     ------> TIM1_CH1N
    PB15     ------> TIM1_CH3N
    PA8     ------> TIM1_CH1
    PA9     ------> TIM1_CH2
    PA10     ------> TIM1_CH3
    PB0     ------> TIM1_CH2N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3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DOWN;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6_TIM1;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DOWN;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4_TIM1;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DOWN;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6_TIM1;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USER CODE BEGIN TIM1_MspPostInit 1 */

  /* USER CODE END TIM1_MspPostInit 1 */
  }

}

楼主:
设置比较器输出管脚:
void HAL_COMP_MspInit(COMP_HandleTypeDef* hcomp)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if(hcomp->Instance==COMP1)
  {
  /* USER CODE BEGIN COMP1_MspInit 0 */

  /* USER CODE END COMP1_MspInit 0 */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COMP1 GPIO Configuration
    PB1     ------> COMP1_INP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NALOG;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 USER CODE BEGIN COMP1_MspInit 1 */

  /* USER CODE END COMP1_MspInit 1 */
  }

}

楼主:
配置break输入源: sBreakInputConfig.Source = TIM_BREAKINPUTSOURCE_COMP1;
  sBreakInputConfig.Enable = TIM_BREAKINPUTSOURCE_ENABLE;
  sBreakInputConfig.Polarity = TIM_BREAKINPUTSOURCE_POLARITY_LOW;
  if (HAL_TIMEx_ConfigBreakInput(&htim1, TIM_BREAKINPUT_BRK, &sBreakInput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BreakInputConfig.Source = TIM_BREAKINPUTSOURCE_BKIN;
  sBreakInputConfig.Enable = TIM_BREAKINPUTSOURCE_ENABLE;
  sBreakInputConfig.Polarity = TIM_BREAKINPUTSOURCE_POLARITY_LOW;
  if (HAL_TIMEx_ConfigBreakInput(&htim1, TIM_BREAKINPUT_BRK, &sBreakInput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楼主:
配置死区及break双向IO:  sBreakDeadTimeConfig.OffStateRunMode = TIM_OSSR_ENABLE;
  sBreakDeadTimeConfig.OffStateIDLEMode = TIM_OSSI_ENABLE;
  sBreakDeadTimeConfig.LockLevel = TIM_LOCKLEVEL_OFF;
  sBreakDeadTimeConfig.DeadTime = 100;
  sBreakDeadTimeConfig.BreakState = TIM_BREAK_DISABLE;
  sBreakDeadTimeConfig.BreakPolarity = TIM_BREAKPOLARITY_HIGH;
  sBreakDeadTimeConfig.BreakFilter = 0;
  sBreakDeadTimeConfig.BreakAFMode = TIM_BREAK_AFMODE_BIDIRECTIONAL;
  sBreakDeadTimeConfig.Break2State = TIM_BREAK2_DISABLE;
  sBreakDeadTimeConfig.Break2Polarity = TIM_BREAK2POLARITY_HIGH;
  sBreakDeadTimeConfig.Break2Filter = 0;
  sBreakDeadTimeConfig.Break2AFMode = TIM_BREAK_AFMODE_INPUT;
  sBreakDeadTimeConfig.AutomaticOutput = TIM_AUTOMATICOUTPUT_ENABLE;
  if (HAL_TIMEx_ConfigBreakDeadTime(&htim1, &sBreakDeadTime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楼主:
主函数: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MX_TIM1_Init();
  MX_COMP1_Init();
  /* Start COMP1 */
  if(HAL_COMP_Start(&hcomp1) != HAL_OK)
  {
    /* Initialization Error */
    Error_Handler();
  }
  /* Start channel 1 */
  if (HAL_TIM_PWM_Start(&htim1, TIM_CHANNEL_1) != HAL_OK)
  {
    /* PWM Generation Error */
    Error_Handler();
  }
  /* Start channel 1N */
  if(HAL_TIMEx_PWMN_Start(&htim1, TIM_CHANNEL_1) != HAL_OK)
  {
    /* Starting Error */
    Error_Handler();
  }
  /* Start channel 2 */
  if (HAL_TIM_PWM_Start(&htim1, TIM_CHANNEL_2) != HAL_OK)
  {
    /* PWM Generation Error */
    Error_Handler();
  }
  /* Start channel 2N */
  if(HAL_TIMEx_PWMN_Start(&htim1, TIM_CHANNEL_2) != HAL_OK)
  {
    /* Starting Error */
    Error_Handler();
  }
  /* Start channel 3 */
  if (HAL_TIM_PWM_Start(&htim1, TIM_CHANNEL_3) != HAL_OK)
  {
    /* PWM generation Error */
    Error_Handler();
  }
  /* Start channel 3N */
  if(HAL_TIMEx_PWMN_Start(&htim1, TIM_CHANNEL_3) != HAL_OK)
  {
    /* Starting Error */
    Error_Handler();
  }
  /* Enable TIM1 BREAK */
        MODIFY_REG(htim1.Instance->BDTR, TIM_BDTR_BKE, TIM_BREAK_ENABLE);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

楼主:
测试过程与现象

Channel0~5分别为TIM1CH0,TIM1CH0N,TIM1CH1,TIM1CH1N,TIM1CH2,TIM1CH2N;Channel7为break双向IO;

1.COMP1引脚接低,正常输出6路互补通道;

楼主:
2.COMP1引脚接高电平或将比较输出极性转变,定时器进入break状态,双向IO输出低电平;

楼主:
3.将BKDSRM位置高,请求释放输出控制,等待所有系统断路请求消失,等待BKDSRM (BK2DSRM)位硬件清零。

楼主:
4. COMP1引脚接低电平或将比较输出极性转变,定时器进入输出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