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的PB11引脚具体是做什么用?

楼主(2023-12-26):
根据数据手册说明,hc32F460的PB11引脚只能做为高阻态的输入引脚,意思是只能做个像按键那样的功能吗?和BOOT有没有管关联?

网友A:
模式选择脚,其实就是个BOOT脚,不过跟ST的BOOT有那么点差别。
上电时为高电平,表示系统进入客户自己写的代码。
上电时为低电平,表示系统进入小华厂家内置在MCU里的BOOT代码。

网友B:
需要技术支持可以+   V  1355425603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式选择脚,其实就是个BOOT脚,不过跟ST的BOOT有那么点差别。
上电时为高电平,表示系统进入客户自己写的代 ...

ok 了解 感谢感谢

网友C(2024-01-31):
PB11可以作为NMIpin的复用引脚

网友D:
在某些应用中,PB11可能与BOOT0是同一个脚,在复位时需要上拉。

网友E:
建议查阅HC32F460的硬件手册或技术文档

网友F(2024-03-27):
如果只能输入的话,就只能当按键之类的了

网友G:
你看看芯片手册定义的IO说明呗,看能做啥

网友H:
这个引脚好像也不是boot的吧

网友I:
没玩过这个芯片,但是我觉得一般也不应该只能做输入吧

网友J:
HC32F460的PB11引脚是一种通用输入/输出(GPIO)引脚,可以用于连接外部设备或传感器,或者用作控制信号的输出

网友K:
你直接看demo呗,看看例程怎么写的这个IO

网友L:
我觉得应该只能做输入的吧

网友M:
您可以根据您的具体应用需求,将其配置为输入或输出,并根据需要进行控制

网友N:
一般是说如果只能做输入的话,就只能配置成输入了

网友O:
这个好像还不能乱配置呢,容易MCU不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P:
PB11可以作为普通的输入或输出引脚使用,用于控制外部设备或读取外部信号。

网友Q:
串行通信接口

网友R:
这个就是BOOT专用控制脚。

网友S:
果作为串口通信的一部分,那么需要配置相应的串口模块,并设置PB11为相应的 RX功能。

网友T:
PB11引脚可能被分配用于串口通信

网友U:
PB11引脚可以配置为多种外设功能,如UART、SPI、I2C等串行通信接口

网友V:
引脚支持复用功能

网友W:
PB11引脚的功能可以根据实际需求进行配置,既可以作为输入端口接收信号,也可以作为输出端口发送信号。

网友X:
通用输入/输出(GP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