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mcu识别不到蓝牙

楼主(2023-12-26):
第一次用沁恒MCU,识别不到蓝牙,麻烦看一下问题出在哪里,谢谢!

网友A:
新解压一份最新的EVT包,烧录peripheral例程hex,用BLE调试助手搜索广播,确认一下现象,是无线信号弱,还是一点信号都没有。
如果是无线信号弱:
①匹配电路有没有产生负面作用,把匹配电路去掉,直接连接到MCU看看信号强度如何
②天线封装和板厚有没有对应正确
③天线馈线有没有按50Ω阻抗匹配走线
④天线两边的净空区域是不是过小
⑤天线周围有没有金属,有外壳的话直接用PCB板测试
⑥PCB板上有没有其他无线芯片/USB3.0的线路,有没有其他走线对BLE信号的干扰
⑦32M晶振选用的频偏是多少的,有没有选用负载电容范围在10~12pf的物料;评估板物料用是10ppm的频偏,负载电容为12pf。频偏大会导致2.4G信号偏差大
如果是完全没有无线信号:
①串口1接出来查看打印,查看MCU有没有正常跑代码,有没有正常打印到“advertising...”
②万用表测量VINTA引脚上的引脚是否在1.05V±0.015V,检查内核电源是否异常
③当前测试代码中有没有用到外部32K晶振,外部32K晶振焊接是否正常;直接烧录例程用的是内部32K时钟
④MCU背面大片的GND引脚、ANT引脚有没有焊接良好
⑤当前测试的BLE主机设备有没有问题;若用了手机APP测试,手机APP的蓝牙权限有没有给到位,能不能搜到其他蓝牙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