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0] SPI单工模式仅使用MOSI管脚输出,管脚SPI_CLK能否正常复用成其他功能?

楼主(2023-12-26):
SPI单工模式仅使用MOSI管脚输出,管脚SCLK能否正常复用成其他功能?
在使用CubeMX配置 SPI2 和USART3的时候,显示引脚冲突,因为PB10引脚是SPI2_CLK & USART3_TX,在上位机配置无法同时选择使用。
使用SPI2对应的GPIO为,MOSI-PB15、SCLK-PB10、将SPI初始化代码配置成Transmit Only Master 模式,代码如下。
5c761885299ca3616ec930781d54cb61
1、SPI上选择单线模式
5e06b4cb863077a49e9b357318738a33
2、SPI配置只需保留MOSI引脚。
57aaff05cf11f951c833aa2e5e758579
3、需要手动添加USART3初始化配置相关的代码。
4fb8252137bfc977d5ff6d69d1922616
测试结果SPI_SCLK用做串口3发送, 测试正常,同时不影响SPI的MOSI输出数据。
03e5a49afc48e6637c246cd1c9af16a1

网友A:
clk脚是一定要有的吧

网友B:
可以不需要SCK; 目标对象已经确定了时序协议,那么SPI只需要按照对应时钟发动协议就行,没必要输出SCK到IO

网友C:
理论上可能将SPI_CLK管脚复用为其他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