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复位来源,以及系统和内核复位区别

楼主(2023-12-26):
1STM32的复位和时钟控制

RCC:Reset and Clock Control

每一块STM32中都有这么一个RCC复位和时钟控制模块。

STM32的复位为三类:系统复位、电源复位和后备域复位。

系统复位:
1. NRST引脚上的低电平(外部复位)
2. 窗口看门狗计数终止(WWDG复位)
3. 独立看门狗计数终止(IWDG复位)
4. 软件复位(SW复位)
5. 低功耗管理复位

电源复位:
1. 上电/掉电复位(POR/PDR复位)
2. 从待机模式中返回

备份区域复位:
1. 软件复位,备份区域复位可由设置备份域控制寄存器(RCC_BDCR)中的BDRST位产生。
2. 在VDD和VBAT两者掉电的前提下, VDD或VBAT上电将引发备份区域复位。

楼主:
STM32的复位来源
在很多应用中,都会判断是什么引起的复位。

比如:判断为看门狗引起的复位,我们进行xxx操作。软件引起的复位,我们又执行xxx操作。

在STM32RCC模块中,有这么一个寄存器:控制/状态寄存器 (RCC_CSR):

楼主:
这个寄存器就会记录各种复位的状态,我们直接读取这个寄存器(库函数有读寄存器接口)就能知道是什么引起的复位。

楼主:
3STM32的复位来源例程
之前我提供了一个简单Demo,STM32F103ZE(Keil)_复位来源(寄存器版):

http://pan.baidu.com/s/1hskScba

楼主:
STM32系统和内核复位
内核复位:它会使STM32内核(Cortex-M)进行复位,而不会影响其外设,如GPIO、TIM、USART、SPI等这些寄存器的复位。

楼主:
系统复位:这个复位会使整个芯片的所有电路都进行复位,系统默认的函数接口NVIC_SystemReset就是系统复位(位于core_cm*.h)。

楼主:
1.NVIC_CoreReset内核复位

CM3 允许由软件触发复位序列,用于特殊的调试或维护目的。在CM3中,有两种方法可以执行自我复位。第一种方法,是通过置位 NVIC 中应用程序中断与复位控制寄存器(AIRCR)的VECTRESET 位(位偏移:0)。

这种复位的作用范围覆盖了整个CM3处理器中,除了调试逻辑之外的所有角落,但是它不会影响到 CM3 处理器外部的任何电路,所以单片机上的各片上外设和其它电路都不受影响。

楼主:
C语言版函数:

void NVIC_CoreReset(void)
{
  __DSB();

  //置位VECTRESET
  SCB->AIRCR  = ((0x5FA << SCB_AIRCR_VECTKEY_Pos)      |
                 (SCB->AIRCR & SCB_AIRCR_PRIGROUP_Msk) |
                 SCB_AIRCR_VECTRESET_Msk);
  __DSB();
  while(1);
}

楼主:
汇编版函数:

__asm void NVIC_CoreReset_a(void)
{
  LDR R0, =0xE000ED0C
  LDR R1, =0x05FA0001  //置位VECTRESET
  STR R1, [R0]

deadloop_Core
  B deadloop_Core
}

楼主:
内核主要注意:

SCB_AIRCR_VECTRESET_Msk

LDR R1, =0x05FA0001

它是和系统复位唯一的区别。

楼主:
2.NVIC_SysReset系统复位

系统复位是置位同一个寄存器中的 SYSRESETREQ 位。 这种复位则会波及整个芯片上的电路: 它会使 CM3 处理器把送往系统复位发生器的请求线置为有效。 但是系统复位发生器不是CM3的一部分,而是由芯片厂商实现,因此不同的芯片对此复位的响应也不同。 因此,读者需要认真参阅该芯片规格书,明白当发生片内复位时,各外设和功能模块都会回到什么样的初始状态,或者有哪些功能模块不受影响(比如, STM32系列的芯片有后备存储区,该区就被特殊对待)。

楼主:
大多数情况下,复位发生器在响应 SYSRESETREQ 时,它也会同时把 CM3 处理器的系统复位信号(SYSRESETn)置为有效。通常, SYSRESETREQ 不应复位调试逻辑。

这里有一个要注意的问题:从 SYSRESETREQ 被置为有效,到复位发生器执行复位命令,往往会有一个延时。在此延时期间,处理器仍然可以响应中断请求。但我们的本意往往是要让此次执行到此为止,不要再做任何其它事情了。所以,最好在发出复位请求前,先把FAULTMASK置位。因此,我在提供源代码中有这么一句:__set_FAULTMASK(1);,也就是置位FAULTMASK。

楼主:
C语言版函数:

void NVIC_SysReset(void)
{
  __DSB();

  SCB->AIRCR  = ((0x5FA << SCB_AIRCR_VECTKEY_Pos)      |
                 (SCB->AIRCR & SCB_AIRCR_PRIGROUP_Msk) |
                 SCB_AIRCR_SYSRESETREQ_Msk);
  __DSB();
  while(1);
}

楼主:
汇编版函数:

__asm void NVIC_SysReset_a(void)
{
  LDR R0, =0xE000ED0C
  LDR R1, =0x05FA0004
  STR R1, [R0]

deadloop_Sys
  B deadloop_Sys
}

楼主:
内核复位与系统源代码和相近,差异在于SYSRESETREQ和SYSRESETREQ这两位。

关于复位的知识,在实际项目中应用的比较多。

可以结合上面提供例程理解,以及结合Cortex-M手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