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MCU GPIO配置问题 - 特定引脚模式和速率设置疑问

楼主(2023-12-26):
最近在使用STM32MCU时遇到了一个关于GPIO配置的小问题,具体涉及到某个特定引脚的模式和速率设置。我使用CubeMX生成代码时,对于这个引脚,看到了多种模式和速率的选项,但不确定应该选择哪种配置。希望有经验的朋友能分享一下对于GPIO配置的建议和最佳实践,尤其是在涉及到模式和速率的情况下应该如何正确配置。谢谢大家!

网友A:
看具体应用,如果只是点灯这种对速度没要求的就可以慢点,可以降低功耗,如果是SPI这种高速的通信,就设置高点

网友B:
GPIO配置一般配置默认就可以

网友C:
具体需求具体分析,一般都是默认最高就好

网友D:
大多数我配置都是以50MHz,当然了,我用的是F1

网友E:
得看你想用这个IO做啥喽,如果简单的,就频率低点都行

网友F:
我觉得随意啊,一般你也跑不到最高的速度

网友G:
好像一般输出的话,如果不是PWM,一般都是简单的随意的速度吧

网友H:
你先知道你的需求哈,要是需求不定,你的功能也实现费劲

网友I:
没有最佳,一般都是最高的输出频率,反正用不用得到无所谓,性能榨干

网友J:
你随意的,一般输出简单的都是随意设置,如果复杂的,得实际测试得知

网友K:
我们大多数都是最高的频率输出

网友L:
按照配置,你选择最高输出就行了,这个肯定不犯毛病

网友M(2024-02-05):
具体的配置还需要根据你的具体应用来决定,理解各种模式和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