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有没有推荐的库或者配置实例可以分享?

楼主(2023-12-26):
我想了解在STM32G4系列MCU中集成USB PD协议栈的步骤和配置参数。有没有推荐的库或者配置实例可以分享?

网友A:
话说,官方没有相应的demo么?你按照demo配置不就好啦

网友B:
一般来说都是用cubemx直接配置就行,好像一些参数都是默认的

网友C:
STM32G4系列微控制器(MCU)具有内置的USB Power Delivery(PD)控制器,可以用于实现USB PD协议栈,估计手册里也是有相关说明的

网友D:
楼主需要选择适合的开发工具和环境,例如ST公司提供的STM32CubeIDE或者其他支持STM32G4系列MCU的集成开发环境,而且最好使用cubemx

网友E:
在开发环境中,你需要配置STM32G4系列MCU的USB PD控制器。这包括设置USB PD控制器的工作模式、协议栈参数、中断处理等。具体的配置参数可能包括USB PD协议版本、支持的电压和电流范围、消息传输方式等

网友F:
根据USB PD规范和要求,你需要在MCU中实现USB PD协议栈。

网友G:
一般想实现PD,我觉得会涉及到USB PD消息的解析和生成、协议状态机的实现、事件处理等。你可以使用ST提供的USB PD软件库或者其他第三方的USB PD协议栈实现

网友H:
其实可以找例程来搞的,例程里的配置基本都是标配

网友I:
为啥要自己配置PD啊,直接用个PD芯片多好,而且还便宜还简单

网友J:
我记得沁恒好像有个CH224K吧,这是不是就是PD芯片啊?是否符合楼主需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