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VBUS、CC1、CC2引脚的配置

楼主(2023-12-26):
我在数据手册中找到了一些关于USB PD的引脚配置和电气参数,但不太确定如何在CubeMX中正确配置这些参数。VBUS、CC1、CC2引脚的配置不太明白。

  • VBUS引脚: 在CubeMX中,我看到了对VBUS的配置选项,但不确定应该选择怎样的模式和设置。我希望了解在USB PD中,VBUS引脚的常见配置以及在CubeMX中如何正确设置。
  • CC1和CC2引脚: USB PD中使用的CC(通信通道)引脚也让我感到有些困惑。在STM32G4系列中,如何配置CC1和CC2引脚以实现正确的通信?

如果有经验的朋友能分享一下关于VBUS、CC1和CC2引脚在USB PD配置中的经验我将不胜感激。谢谢大家!

网友A:
使用CubeMX配置LIS2DH12的步骤如下:

打开STM32CubeMX软件并选择相应的微控制器型号。
在“Pinout & Configuration”选项卡中,找到并打开“Peripherals”列表。
在“Peripherals”列表中,找到并选择“I2C”或“SPI”模块(具体取决于您要使用的通信接口)。
在相应的模块配置中,找到并选择LIS2DH12的相应接口引脚。您需要将LIS2DH12的通信引脚连接到微控制器上的相应I2C或SPI引脚。
根据您的需求,配置LIS2DH12的参数,例如通信速率、数据格式等。这些参数通常在LIS2DH12的数据手册中有详细说明。
点击“Generate Code”按钮生成代码。
在生成的代码中,您将找到对LIS2DH12的初始化和配置的示例代码。您可以根据需要修改和扩展这些代码,以满足您的具体应用需求。

网友B:
CC引脚就是表示这个设备是干啥的

网友C:
正常来说,你百度一下就知道了啊,CC引脚很好理解

网友D:
你的VBUS一般是电源引脚的啊

网友E:
你是想要STM32来做type-c的模拟设备?

网友F:
USB PD一般不都是有现成的芯片么?还要自己设计啊?

网友G:
正常CC引脚应该是作为设备定义使用的,比如CC都是下拉5.1K是代表受电设备吧,好像是

网友H:
直接找个官方的例程,看看CC和vbus如何配置就好了啊

网友I:
VBUS引脚用于连接USB PD设备的电源线。它传输电源信号,用于供电和充电。在USB PD中,VBUS引脚还承担着传输电源协商信息的作用,用于确定供电方和充电方之间的电压和电流协商。

网友J:
CC引脚用于连接USB Type-C插头的CC线。在USB PD中,CC引脚用于进行握手协商,确定设备的角色(源设备或充电设备)、支持的电压和电流范围等信息。CC1和CC2引脚通常用于双极性CC线的连接,以支持插头的正反插。

网友K:
在进行USB PD配置时,你需要根据具体的硬件设计和USB PD协议规范来连接和配置这些引脚。通常情况下,你需要使用相应的USB PD控制器芯片,并根据其数据手册和应用笔记来正确连接和配置VBUS、CC1和CC2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