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MCU时钟配置疑问

楼主(2023-12-26):
STM32MCU遇到了时钟配置的问题,特别是在CubeMX中的设置方面、对于时钟源、我深感困惑。

时钟源选择: 在选择时钟源时,有哪些考虑因素?在什么情况下应该选择内部RC振荡器,而在什么情况下选择外部晶体振荡器?

网友A:
精度和稳定性

网友B:
内部RC振荡器通常比外部晶体振荡器更省电。如果MCU需要长时间处于低功耗模式,内部RC振荡器可能更适合。

网友C:
如果需要MCU快速启动并运行,内部RC振荡器可能更为合适。

网友D:
外部晶体振荡器通常比内部RC振荡器更昂贵。如果成本是一个关键因素,内部RC振荡器可能更有吸引力。

网友E:
一般时钟源选择,就看你想用哪个时钟源,是外部还是内部

网友F:
这个咋说呢,就正常按照官方推荐配置就好了

网友G:
其实时钟配置就很简单,要是外部时钟,你就选择外部时钟,多少频率就写多少频率,就没啥了

网友H:
你多看看cubemx的配置就好了

网友I:
多用用cubemx,其实很简单,也能很快的理解如何配置时钟

网友J:
也没啥考虑的啊,都看你用啥外设,有些外设需要特定的时钟

网友K:
其实大多数都是选择外部时钟源,这个是这样的

网友L:
内部RC振荡器你是外部没有时钟的时候会选择

网友M:
我建议一般要是成本不是很重要的话,就不要选择内部时钟,不稳定

网友N:
外部时钟就平时都可以选择啊,比如ST的需要USB功能的时候,最好使用外部时钟,或者高频通讯的时候,就用外部时钟,会稳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