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CubeMX配置步骤有人分享吗?

楼主(2023-12-26):
希望有经验的朋友能分享一下在CubeMX中时钟配置的具体步骤,希望能理解如何进行正确的配置。这个有点难

网友A:
选择软件版本:根据个人需求选择合适的软件版本,这里以window环境下的6.60版本为例。
安装Java运行环境:由于CubeMX需要Java运行环境,因此需要先安装Java。可以直接到java官网进行下载,然后进行安装。
打开CubeMX工具:安装完Java后,打开CubeMX工具。
搜索所使用的STM32型号:在CubeMX中选择搜索自己所使用的STM32型号。
选择配置方式:根据需求选择配置方式,例如以简单的GPIO配置为例,可以使用正点原子精英开发板,其原理图如下。以该板子为例,笔者的目的是配置GPIO,使得LED0和LED1能够被点亮。
选择输出方式:在配置过程中,选择GPIO输出方式。
生成工程文件:在CubeMX中配置完工程后,利用CubeMX生成工程文件。
点击Generate Code生成C代码:点击右上角GENERATE CODE生成C代码(如果出现警告,点击yes将自动下载芯片包)。
配置工程选项:在工程选项中进行配置,包括时钟的配置、工程其它选项的配置等。在Project中要特别注意编译器的选择。对于固件包的选择,默认是选择最新的,如果没有,软件会自动进行安装,如果想要选择其它版本可以自行添加路径。如果想要下载别的版本固件包,选择help中的以下选项进行安装。
配置外设的库选择:在Advanced Settings中进行外设的库选择,有LL库和HAL库可以选择。下面的窗口可以设置外设的初始化代码的函数名字,以及是否在主函数中调用这个函数,还有该函数是全局可见还是局部可见,不勾选代表不加static。此外可以设置外设函数的调用顺序。
进行时钟配置:配置完之后点击右上角GENERATE CODE生成C代码(如果出现警告,点击yes将自动下载芯片包)。
工程路径设置:如果在Code Generator中没有选择工程路径或出现无法打开工程的问题,可能是工程路径存在中文或路径过长。可以将路径中的中文改为英文,重新生成工程。
编译工程:打开MDK ,在main.c如果想要自己写代码要写在begin和end之间。点击左上角的开始按钮进行编译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