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小型太阳能板供电单片机该如何实现电路

楼主(2023-12-26):
直接用一个3.3V稳压模块是否可以呢?

楼主:
如果考虑存储电能的化,用一个4.2V充电芯片+一节锂电池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A(2025-09-11):
太阳能板→二极管防反接→锂电池充电模块→锂电池→低压差稳压器→单片机,加电容滤波,选低功耗单片机和小功率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