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一些防止单片机程序被抄袭的方法

楼主(2023-12-26):
确保单片机程序的安全性是一项复杂的任务,因为任何软件都有被逆向工程的潜在风险。虽然无法提供百分之百的安全保障,但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降低程序被抄袭的风险。以下是一些常见的方法:

代码加密: 使用加密算法对关键代码进行加密,使其更难以逆向工程。这可能需要在启动时动态解密代码,以确保正常执行。

硬件加密: 使用芯片内的硬件加密模块对程序进行保护。一些芯片具有硬件支持的加密引擎,可以加密程序存储器中的数据。

芯片选择: 选择具有安全特性的芯片,例如支持 TrustZone 技术的 ARM Cortex-M 架构。这可以提供硬件级别的隔离和安全执行环境。

校验和或哈希检查: 在程序中嵌入校验和或哈希值,并在运行时验证其完整性。如果检测到程序被修改,可以采取相应的防御措施。

程序签名: 使用数字签名来验证程序的真实性。只有经过签名的程序才能在单片机上执行。

敏感数据保护: 使用专门的硬件存储器来存储敏感数据,如密钥和配置信息。这可以防止通过直接读取内存来获取关键信息。

防调试技术: 使用反调试技术,例如在代码中插入反调试检测或采用特殊的编译器选项,以防止调试器附加到程序上。

多层次的安全措施: 不要仅仅依赖于单一的安全措施。结合多个层次的安全措施可以提高系统整体的安全性。

远程认证: 将程序与远程服务器进行认证,以确保只有合法的设备可以运行特定的程序。这可以通过网络连接进行,但需要考虑网络可用性和延迟的问题。

请注意,这些方法并不是绝对的,一些高级攻击者仍然可能通过一些复杂的手段绕过这些保护措施。选择合适的方法取决于特定的应用场景、硬件平台和可用资源。

楼主:
还有人说防得了君子,防不了小人,所以彻底的防止抄袭还是很难多

网友A(2025-09-08):
启用芯片内置读保护,禁止外部工具读取 Flash 程序;
采用加密算法对关键代码段加密,运行时动态解密;
结合硬件特征(如芯片 ID、外设参数)生成密钥, mismatch 则程序失效;
加入代码混淆,打乱逻辑结构,增加逆向难度;
定期检测调试接口,非法接入时触发程序自毁或锁死。

网友B:
使用带加密引擎的MCU

网友C:
使用带加密功能的单片机

网友D:
将软件授权码与单片机硬件信息绑定

网友E:
开启芯片级读保护功能

网友F:
配置寄存器禁用调试接口

网友G:
以通过烧录器设置读保护

网友:
代码混淆与加密

网友H:
从物理和底层限制抄袭

网友I:
通过物理手段增加**难度

网友J:
对关键数据和代码进行加密

网友K:
与软件绑定,防止替换芯片。

网友L:
加密锁定位或加密字节。

网友M:
在量产时关闭调试串口

网友N:
选择支持硬件加密

网友O:
读取单片机内置的唯一标识符,并将其嵌入程序的关键判断逻辑中

网友P:
设置写保护后,无法对Flash进行编程操作

网友H:
任何单片机理论上均可被**

网友Q:
对.hex或.bin文件加密,生成密文。

网友R:
设置读保护

网友S:
打磨丝印

网友C:
采用代码混淆和反调试技术

网友P:
开启读保护

网友D:
芯片提供对Flash的写保护和读保护。

网友T:
设备首次启动时向服务器注册唯一ID,后续仅允许已登记的设备接入

网友U:
打磨关键芯片的**、在印制电路板上封胶或喷漆、使用裸片

网友G:
单片机ID号将程序进行绑定

网友K:
软件加密算法

网友V:
对代码或关键数据进行硬件加密存储。

网友T:
利用硬件加密模块

网友W:
一些防止单片机程序被抄袭的方法 [复

网友W:
防止单片机程序抄袭可从三方面入手:硬件上,用加密芯片(如 AES 加密芯片)存储关键数据,或采用熔丝位锁定 Flash 读取;软件上,加入迷宫代码、冗余校验(如 CRC)、时间戳验证,检测到抄袭行为触发程序死机;还可申请软件著作权,通过法律手段维权,形成多重保护。

网友X:
防止单片机程序抄袭可从多方面入手:启用芯片内置加密功能(如熔丝位锁定、Flash 加密),限制程序读取;采用代码混淆技术,打乱逻辑增加逆向难度;加入硬件绑定(如读取芯片唯一 ID,不匹配则不运行);还可设置程序自毁机制,检测到非法读取时擦除代码,多重防护提升安全性。

网友Y:
最直接的做法是开盖检测自毁

网友Z:
选用带加密的单片机,能有效保护通信数据和系统安全,防止数据被非法获取和篡改。

网友AA:
增加难度可考虑增大电机负载或调整传感器灵敏度。

网友AB(2025-10-08):
确保关键信息和代码不被非法获取,提升系统的安全性和保密性。

网友AC:
物理限制如电磁干扰,底层限制如编程资源,抄袭会忽视这些因素。

网友AD:
防止单片机程序被抄袭可采用多重措施:启用芯片内置加密功能(如新唐 MCU 的代码保护锁);采用硬件绑定(绑定特定 ID 或外设);加入代码混淆与反调试指令;关键算法加密存储,运行时解密;设置程序自毁机制(检测到**时擦除代码);结合法律手段(申请著作权),多层次防护提升**难度。

网友AE:
关闭调试串口可减少资源消耗,提高通信效率。

网友AF:
通过读取单片机的唯一标识符,可以确保程序逻辑只对特定单片机有效,增加系统的唯一性和安全性。

网友AG:
启动芯片读保护,防止数据被随意读取。

网友AH:
理论上,所有单片机都可以通过编程控制,实现特定功能。

网友AI:
设置配置寄存器关闭调试功能,确保单片机安全运行。

网友AJ:
用软件如XTEA、AES加密HEX或BIN文件,输出加密后的文件,完成密文生成。

网友AK:
了解,您是在讨论某种安全设备中的加密定位或加密字节技术。这类技术通常用于确保数据传输和存储的安全性。需要明确具体应用场景或要求吗?

网友AL:
这芯片能保护闪存不被误写和随意读取,保证数据安全。

网友AM:
这种技术用于防止代码被轻易解读和调试,增加安全性。

网友AN:
防止单片机程序抄袭可从硬件、软件、加密三方面入手:1. 用带硬件加密的芯片,如新唐带 NuSMP 安全平台的 MCU,锁死调试接口;2. 软件层加校验,比如 CRC 校验、时间戳验证,检测程序是否被篡改;3. 硬件绑定,将程序与芯片唯一 ID 关联,脱离该硬件无法运行;4. 采用代码混淆,增加逆向难度。

网友AO:
烧录器设置读保护后,芯片数据将无法被读取,确保程序安全。

网友AP:
设置配置寄存器关闭调试功能,确保单片机运行时不受调试干扰。

网友AQ:
可以通过加密程序、硬件安全模块或使用专有编译器来保护单片机程序不被轻易复制。

网友AR:
为了确保代码和关键数据安全,采用硬件加密方式存储,这样即使数据被提取,也无法直接读取其内容。

网友AS:
打磨芯片要精细,电路板处理要保护,裸片直接用。

网友AT:
启动时设备要上传ID,之后只有登记过的设备能连。

网友AU:
要提高挑战,你可以增加电机负担或者提升传感器对环境变化的感知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