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03x]
请教各位使用示波器能测到N32G031的外部振荡频率吗?

楼主(2023-12-27):
焊了三块板,都不能测到外部晶振的波形,同样测官方N32G457开发板上的外部晶振同样也看不到波形,在线仿真时看寄存器外部晶振已经准备好使用了,为什么测不到波形呢?看B站上讲外部晶振波形电压基本和电源电压同样幅度的,我怎么就是测不到波形,还是这个测晶振波形有什么特殊巧门或是特殊方法吗?

网友A:
外部晶振需要软件配置。
楼主可以将外部晶振PLL到最高,并通过XTAL out引脚将其输出,观察其波形与频率。
从频率的数值大小判断主时钟使用的是哪个?

网友B:
我记得论坛里有一个类似的提问,首先,用未波器测晶振,需要使用X10档位,因为X1的档位,探头内阻很小,当并联到晶振上时,会引起正常工作的晶振停振。
其次,如上面所说,要确定软件配置里是开启了外部晶振,而不是使用默认的内部时钟,单片机出厂和上电初始默认值是内部晶振,所以软件第一步就是要设置时钟,切换到外部晶振作为主时钟

网友C:
使用示波器可以测量N32G031的外部振荡频率,但需要正确连接和设置示波器,并注意相关的测量方法和注意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