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ARM内核与架构

楼主(2023-12-27):
任何一款ARM芯片都由两大部分组成:ARM内核,外设。

ARM内核
ARM内核:包括了寄存器组、指令集、总线、存储器映射规则、中断逻辑和调试组件等。内核是由ARM公司设计并以销售方式授权给个芯片厂商使用的(ARM公司本身不做芯片)。比如为高速度设计的Cortex A8、A9都是ARMv7a 架构;Cortex M3、M4是ARMv7m架构;前者是处理器(就是内核),后者是指令集的架构(也简称架构)。

外设部分包括计时器、A/D转换器、存储器、i2c、UART、SPI、ROM...等等,则完全由各芯片厂商自己设计并与ARM内核衔接配套。不同的芯片厂商就有不同的外设,因此构成了数量和规格庞大的ARM芯片产业。

ARM指令集架构
指令集的设计是处理器结构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用ARM的术语称之为ISA(Instruction Set Architecture)。

指令集可以说是cpu设计的灵魂,是打开CPU这个潘多拉魔盒的咒语,要想使用cpu,我们只能通过这些指令来操作cpu。

对于32位的cpu,这些指令就是一个个32位的01的序列,不同的值就代表了不同的机器指令,cpu的硬件能完美的解析并执行这些指令,比如寻址、运算、异常处理等等。

当我们用手机玩着王者荣耀的时候,要知道我们的每发的一招,其实最终都是被翻译成了一系列机器指令。

从1985年ARMv1架构诞生起,到2011年,ARM架构已经发展到了第八代ARMv8。

Cortex-A32/35/53/57/72/73/77/78采用的都是ARMv8架构,这是ARM公司的首款支持64位指令集的处理器架构。

ARM11之前的处理器和指令集架构
ARM11芯片之前,每一个芯片对应的架构关系如下:

楼主:
ARM11之后处理器和指令集架构

ARM11芯片之后,也就是从ARMv7架构开始,ARM的命名方式有所改变。

新的处理器家族,改以Cortex命名,并分为三个系列,分别是Cortex-A,Cortex-R,Cortex-M。

很巧合,又是这三个字母A、R、M。

Cortex-A系列(A:Application)

针对日益增长的消费娱乐和无线产品设计,用于具有高计算要求、运行丰富操作系统及提供交互媒体和图形体验的应用领域,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汽车娱乐系统、数字电视,智能本、电子阅读器、家用网络、家用网关和其他各种产品。。

Cortex-R系列 (R:Real-time)

针对需要运行实时操作的系统应用,面向如汽车制动系统、动力传动解决方案、大容量存储控制器等深层嵌入式实时应用。

Cortex-M系列(M:Microcontroller)

该系列面向微控制器领域,主要针对成本和功耗敏感的应用,如智能测量、人机接口设备、汽车和工业控制系统、家用电器、消费性产品和医疗器械等。

Cortex-SC系列(SC:SecurCore)

其实,除了上述三大系列之外,还有一个主打安全的Cortex-SC系列(SC:SecurCore),主要用于政府安全芯片。

ARM的产品天梯

ARM11系列包括了ARM11MPCore处理器、ARM1176处理器、ARM1156处理器、ARM1136处理器,它们是基于ARMv6架构。

ARM Cortex-A5处理器、Cortex-A7处理器、Cortex-A8处理器、Cortex-A9处理器、Cortex-A15处理器隶属于Cortex-A系列,基于ARMv7-A架构。

Cortex-A53、Cortex-A57两款处理器属于Cortex-A50系列,首次采用64位ARMv8架构。

2020年ARM最近发布了一款全新的CPU架构Cortex-A78,是基于ARMv8.2指令集。

网友A:
还是没有看明白,cortex m3属于哪个系列里面?

M系列应该是cortex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没有看明白,cortex m3属于哪个系列里面?

就是M系列啊

网友C:
知识贴,记录一下,免得忘记。

网友D:
新的V9架构是怎么分的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还是没有看明白,cortex m3属于哪个系列里面?

A\R\M3个系列,肯定是M系列

网友F:
m也是v7架构啊,那能跑安卓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