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两个线程,两个互斥锁如何形成死锁?

楼主(2023-12-27):
程序流程图如下:

程序流程图
如上图所示:

t0时刻,主线程创建子线程,并初始化互斥锁mutex1、mutex2;
t1时刻,主线程申请到了mutex1、子线程申请到了mutex2;
t2时刻,主线程和子线程都sleep 1秒钟,防止优先获得时间片的线程直接申请到了另外1个互斥锁,导致程序直接退出;
t3时刻,主线程和子线程都想获得对方手里的互斥锁,但是对方都来不及释放自己手里的锁;
t4时刻,主线程和子线双双进入休眠。
【注意】为了保证主线程和子线程都能够分别获得锁mutex1、mutex2,各自获得锁后一定要先sleep 1秒钟,否则创建完子线程后,主线程还有一定的时间片,主线程会申请到锁mutex2,无法形成死锁。

死锁

楼主:
源码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pthread.h>

unsigned int value1, value2, count;
pthread_mutex_t  mutex1,mutex2;
void *function(void *arg);

void  *function(void *arg)
{
pthread_mutex_lock(&mutex2);
printf("new thread get mutex2\n");
sleep(1);
pthread_mutex_lock(&mutex1);
printf("new thread get mutex1\n");

pthread_mutex_unlock(&mutex1);
printf("new thread release mutex1\n");
pthread_mutex_unlock(&mutex2);
printf("new thread release mutex2\n");
    return  NULL;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pthread_t  a_thread;

if (pthread_mutex_init(&mutex1, NULL) < 0)
{
  perror("fail to mutex_init");
  exit(-1);
}
  if (pthread_mutex_init(&mutex2, NULL) < 0)
{
  perror("fail to mutex_init");
  exit(-1);
}
if (pthread_create(&a_thread, NULL, function, NULL) < 0)
{
  perror("fail to pthread_create");
  exit(-1);
}
    while ( 1 )
    {
        pthread_mutex_lock(&mutex1);
  printf("main thread get mutex1\n");
  sleep(1);
        pthread_mutex_lock(&mutex2);
  printf("main thread get mutex2\n");
        pthread_mutex_unlock(&mutex2);
  printf("main thread release mutex2\n");
        pthread_mutex_unlock(&mutex1);
  printf("main thread release mutex1\n");
    }
    return 0;
}

网友A:
多线程的任务管理吗?还是需要依赖于操作系统?

网友B:
楼主这个讲解的很详细,需要进一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