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虚焊和断路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3-12-27):
虚焊和断路有什么区别

网友A:
虚焊是时断时不断

网友B:
这个是电路硬件的基础支持的

网友C:
虚焊是指焊接不良导致的连接问题。

网友D:
在焊接过程中,如果焊接温度、时间或者焊锡质量不足,可能会导致焊点与焊盘之间的连接不牢固

网友E:
虚焊可能表现为焊点表面不光滑、焊盘与焊点之间有间隙或者焊点与焊盘之间的连接不稳定。

网友F:
一般来说,虚焊会导致电流无法正常通过焊点,从而影响电路的正常工作

网友G:
虚焊是指焊接不良导致,偶尔还可以接触,断路就直接不通了

网友H:
断路是指电路中的连接被中断,导致电流无法流通。

网友I:
断路可能是由于导线或电路板上的线路被切断、焊点松动或者元件损坏等原因引起的

网友J:
正常来说,断路是不能连接的

网友K:
断路会导致电路中的信号无法传输,从而导致电路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L:
虚焊: ( ....)
断路: ( _ _ )

网友M:
虚焊是焊接不良,断路是直接都不通。

网友N(2024-01-29):
基本的表现都不一样

网友O:
虚焊可能会导通,可能不导通,短路一定不导通

网友P:
本质上都是断路。

网友Q(2024-02-28):
虚焊是焊接了没焊好或者焊接点松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