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如何外连CPLD或者FPGA

楼主(2023-12-27):
如何外连CPLD或者FPGA

网友A:
你得选择对应的外设接口才行

网友B:
这不都是FPGA啥的,可以模拟MCU的吧

网友C:
我觉得可以用SPI这种比较好

网友D:
都可以直接对内存操作了,两个芯片直接都操作一块内存,进行交互呗

网友E:
没连接过,不过FPGA可以仿真成一个SPI设备的

网友F:
用并口的方式连接呗,速度快

网友G:
一般都是使用PSoC的GPIO引脚与CPLD或FPGA的IO引脚进行连接。通过配置PSoC的GPIO引脚为输入或输出,并使用相应的电平逻辑进行通信

网友H:
使用PSoC的SPI模块与CPLD或FPGA进行通信。SPI是一种串行通信协议,通过主从模式进行数据传输。PSoC可以作为SPI主设备,而CPLD或FPGA作为SPI从设备

网友I:
看你数据量大小,要是不是很大,使用PSoC的I2C模块与CPLD或FPGA进行通信。I2C是一种串行通信协议,通过主从模式进行数据传输。PSoC可以作为I2C主设备,而CPLD或FPGA作为I2C从设备

网友J:
使用PSoC的UART模块与CPLD或FPGA进行通信。UART是一种异步串行通信协议,通过发送和接收数据帧进行通信

网友K:
首先,需要了解CPLD或FPGA的接口需求,包括所需的信号类型(如I/O电平、数据总线宽度等)和通信协议(如SPI、I2C、UART等)。

网友L:
在进行外连设计之前,建议仔细阅读相关文档

网友M:
一般用SPI、并行接口、或者存储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