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如何在PSoC中手动清除中断标志位

楼主(2023-12-27):
如何在PSoC中手动清除中断标志位

网友A:
首先,确保已经使能了相应的中断。这可以通过设置相关的中断使能位来实现

网友B:
对于PSoC 5LP系列,可以使用CyGlobalIntEnable函数来使能全局中断

网友C:
在中断服务函数中,可以使用特定的函数来清除中断标志位

网友D:
对于PSoC 1系列,可以使用INT_ClearFlag函数来清除中断标志位。例如,对于Timer中断,可以使用Timer_STATUS_TC标志位来清除中断标志

网友E:
PSoC 3和PSoC 5LP系列,可以使用CyIntClearPending函数来清除中断标志位

网友F:
可以使用CyIntClearPending函数来清除中断标志位。

网友G:
我知道的是,对于Timer中断,可以使用Timer_INTR_MASK_TC宏来清除中断标志

网友H:
这种清除标记位的话,可以看官方的例程啊,直接能有的

网友I:
清除中断比较简单的吧,打开一个中断demo就可以了

网友J:
你的例程里没有相关的清除中断的操作吗?

网友K:
建议您查阅相关文档或参考手册

网友L:
请参考 https://bbs.21ic.com/icview-3352494-1-1.html

网友M:
直接调用中断清标志位函数

网友N:
中断标志位通常由硬件自动管理。当一个中断被触发时,相应的中断标志位会被设置,并在中断服务例程(ISR)中被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