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SWM34S DMA接收不定长数据问题

楼主(2023-12-27):
使用的是SWM34S ,在官方  SimplUART_DMA_RX 例程上修改。目的是想实现DMA接收不定长数据。 使用UART 超时中断。DMA设置单次,长度1024个字节。 在UART超时中断中再次重新初始化DMA配置接收
问题现象如下: 第一次通过串口发送数据16个数据。 数据能准确接收到buffer中. 第二次再发送16数据,新接收数据则存放在 buffer+16位置。也就是说DMA未被重新初始化。仍然还是保持上一次DMA的接收状态。

相关代码如下:

void rs485_init(void)
{
    PORT_Init(PORTB, PIN13, PORTB_PIN13_UART2_RX, 1); /* GPIOB.13 配置为 UART2 输入引脚 */
    PORT_Init(PORTB, PIN11, PORTB_PIN11_UART2_TX, 0); /* GPIOB.11 配置为 UART2 输出引脚 */

    UART_InitStructure UART_initStruct;
    UART_initStruct.Baudrate = RS485_BAUD;
    UART_initStruct.DataBits = UART_DATA_8BIT;
    UART_initStruc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UART_initStruct.StopBits = UART_STOP_1BIT;

    UART_initStruct.RXThreshold = 3;
    UART_initStruct.RXThresholdIEn = 0;
    UART_initStruct.TXThreshold = 3;
    UART_initStruct.TXThresholdIEn = 0;
    UART_initStruct.TimeoutTime = 10;
    UART_initStruct.TimeoutIEn = 1;  //超时中断

    UART_Init(UART2, &UART_initStruct);
    UART_Open(UART2);
     UART_INTClr(UART2, UART_IT_RX_TOUT);
}

void  rs485rx_dma_config(void)
{
     DMA_InitStructure DMA_initStruct;
     DMA_initStruct.Mode = DMA_MODE_SINGLE;
     DMA_initStruct.Unit = DMA_UNIT_BYTE;
     DMA_initStruct.Count= 1024;    // DMA 搬运个数
     DMA_initStruct.SrcAddr = (uint32_t)&UART2->DATA;
     DMA_initStruct.SrcAddrInc = 0;
     DMA_initStruct.DstAddr = (uint32_t)RX_Buffer;
     DMA_initStruct.DstAddrInc = 1;        // Scatter-Gather 模式
     DMA_initStruct.Handshake = DMA_CH0_UART2RX;
     DMA_initStruct.Priority = DMA_PRI_LOW;
     DMA_initStruct.INTEn = 0;
     DMA_CH_Init(DMA_CH0, &DMA_initStruct);
     DMA_CH_Open(DMA_CH0);
}

//接收超时中断,
void UART2_Handler(void)
{
     if(UART_INTStat(UART2, UART_IT_RX_TOUT))
       {
         DMA_CH_Close(DMA_CH0);
         rs485rx_dma_config();  //在此处重置DMA会不成功
        UART_INTClr(UART2, UART_IT_RX_TOUT);
       }
}

楼主怎么解决的
@forgot :你要用的不是SWM34就不要乱回复,误导人
是要重新初始化DMA配置接收,DMA_SetCurrDataCounter

网友A:
已更新,,现在可以通过DMA可以接收任意长度的字符串了

https://gitee.com/synwit-co-ltd/SWM341_Li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