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NUCLEO-U5A5ZJ-Q测评】+步进电机细分控制

楼主(2023-12-27):
#申请原创#

在以往控制步进电机时,为了提高控制的精度多采用相应的驱动控制器来完成,这里使用的是一款双极微步电机评估板,其特点是功能较完备,适于进行性能的评估和一些基本的应用。
图1双极微步电机控制板

在电机选取上,是选取图2所示的大扭矩步进电机,其引脚的信号排列关系如图3所示。
该电机的适用电压为:9V、12V、24V
图2 步进电机

图3 引脚信号排列

步进电机与评估板的连接连接如图4所示,VM与GND引脚则连接12V直流电源。
图4 电机与评估板连接

控制信号是由NUCLEO-U5A5ZJ开发板提供,所使用的扩展接口如图5所示。
其中:
步进脉冲信号输入端CLK连接PB8(一个脉冲走一步,脉冲频率决定着步进电机速度)
步进方向信号输入端DIR连接PB9(可使用按键来切换步进电机的方向)
使能信号输入端EN连接PC8(低电平时关闭芯片的功率输出)
图5扩展接口

实现引脚输出模式配置的函数为:
voidBSP_BJDJ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GPIO_InitStruct;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8|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Drive  = GPIO_DRIVE_LEVEL3;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FUNCTION_0;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Drive  = GPIO_DRIVE_LEVEL3;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FUNCTION_0;
HAL_GPIO_Init(GPIO8, &GPIO_InitStruct);
}
所用引脚输出高低电平的语句定义为:
#define CLK_high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8, GPIO_PIN_SET);
#define CLK_low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8, GPIO_PIN_RESET)
#define DIR_high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9, GPIO_PIN_SET)
#define DIR_low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9, GPIO_PIN_RESET)
#define EN_highHAL_GPIO_WritePin(GPIOC,GPIO_PIN_8, GPIO_PIN_SET)

#define EN_lowHAL_GPIO_WritePin(GPIOC,GPIO_PIN_8, GPIO_PIN_RESET)

测试电机转动的程序为:
int main(void)
{
    uint16_t i,M=2000;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SystemPower_Config();
    MX_ICACHE_Init();
        BJDJ_Init();
    EN_high;
    DIR_high;
    for(i=0 ; i<M ;i++)
    {
         CLK_high ;
         HAL_Delay(1);
         CLK_low;
         HAL_Delay(1);
    }
    HAL_Delay(500);
    DIR_low;
    for(i=0 ; i<M ;i++)
    {
         CLK_high ;
         HAL_Delay(1);
         CLK_low;
         HAL_Delay(1);
    }
    EN_low;
}
经程序编译与下载,其测试效果如图6所示,说明功能设计正确,可以驱动步进电机在指定的细分模式下进行正反转运转。
图6 连接方式及上电测试

网友A:
端子那两个接的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端子那两个接的什么啊

多余的2个引脚,放短路给隔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