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实战总结:HAL之GPIO

楼主(2023-12-27):
GPIO概述
一、先认真阅读参考手册中GPIO部分内容

GPIO部分大概有25页,关键内容记录如下:

1、每个GPI/O端口有两个32位配置寄存器(GPIOx_CRL,GPIOx_CRH),两个32位数据寄存器 (GPIOx_IDR和GPIOx_ODR),一个32位置位/复位寄存器(GPIOx_BSRR),一个16位复位寄存器(GPIOx_BRR)和一个32位锁定寄存器(GPIOx_LCKR)。

2、端口可配置四种输入和四种输出:

─ 输入浮空

─ 输入上拉

─ 输入下拉

─ 模拟输入

─ 开漏输出

─ 推挽式输出

─ 推挽式复用功能

─ 开漏复用功能

GPIO八种模式的区别与应用

参考:单片机的GPIO端口的8中工作模式

楼主:
注意事项:

在IO口外接按键的情况下,如果按键未按下时是低电平,按下后是高电平,那么,单片机引脚在初始化时,最好设置成下拉,以保证单片机引脚处于按键未触发时的低电平,如果不设置成下拉,那么单片机引脚就会处于悬空状态,导致引脚的电平状态不定,从而影响引脚的功能实现;

模拟输入一般只有在ADC引脚时才会使用;

配置成输出时,为什么还要配置上拉和下拉?

其实,在思考这个上拉和下拉不必非得跟输入关联到一起,不管是输入还是输出,都有个空闲态,比如输入时按键未按下,或者输出时LED不亮,都有个空闲的状态,我们根据需要设置对应的上下拉即可。

这里附一张M4的GPIO原理图,就将上下拉移到了外面,让输入和输出通道都能用

楼主:
配置成输出时,输入功能可以同时使用。即具有双向驱动口的功能。

具体参考:GPIO做输出还能作外部中断输入吗? - 知乎

不论GPIO通用输出还是复用输出,外部管脚的电平都可以连接到内部输入单元,管脚上的电平也可以被内部边沿检测器检测到。也就是说,当它被配置为输出时是具备双向特性的。

当然,一般来讲,如果希望GPIO做为双向驱动口使用时,建议将其配置为OD开漏结合上拉模式。比方在做I2C应用时,将通信GPIO端口配置为开漏模式结合上拉电阻即可进行双向数据通信,无须对通信口的GPIO模式来回切换。

楼主:
注意,开漏输出无法直接输出高电平,所以想输出1时,需要设置成上拉,以提供高电平。

3、端口位输出表:

楼主:
4、必须以字(32位)的方式操作这些外设寄存器。

更多内容详见参考手册。

二、GPIO有哪些变量和函数?

楼主:
更多内容详见源代码。

三、学会使用这些函数
static void Run(void)
{
    HAL_GPIO_TogglePin(LED1_GPIO_Port, LED1_Pin);
    HAL_Delay(100);
}
以上代码可以实现LED1的闪烁。

注意这里的名字中的LED1和MX中的标签名是一致的。

楼主:
GPIO复用和重映射

STM32上有很多I/O口,也有很多的内置外设如I2C、ADC、ISP、USART等,为了节省引出管脚,这些内置外设基本上是与I/O口共用管脚的,也就是I/O管脚的复用功能。

很多复用的I/O引脚可以通过重映射功能从其他的I/O管脚引出,即复用功能的引脚是可通过程序改变的。具体查看技术手册。

楼主:
数据手册上有说明:
复位后主功能是GPIO,只有启用了相应的外设功能,才会成为相对应的复用功能。

楼主:
阅读GPIO相关源码
从main函数开始。。。

一开始就是HAL初始化HAL_Init();这个函数是干什么的?在哪定义的?在哪声明的?

注意:在c中,基本上都是c和h文件成双成对的,头文件是在c文件前面被展开的。所以,需要配合头文件和c文件才完整。要看就两个一起看。

楼主:
main.h

在该头文件中,包含了一个头文件stm32f1xx_hal.h,这个头文件看起来像是总的头文件,因为它的命名中,只有32和hal,没有其他任何外设的信息。

有错误处理函数的声明,另外有个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是main的私有函数,所以就没有声明在头文件中,不过,该私有函数并没有加上static来限制其私有性。不加也可以,只要没有声明出去,别的地方调用时就会报错,但是此时可以选择声明出去。而一旦加上了static,就无法声明出去了,一旦声明出去就会报错。

楼主:
该头文件中的这段代码关注一下,这是main.h中最关键的代码:

/* Private defines -----------------------------------------------------------*/
#define LED1_Pin GPIO_PIN_4
#define LED1_GPIO_Port GPIOE
#define LED2_Pin GPIO_PIN_5
#define LED2_GPIO_Port GPIOE
#define LED3_Pin GPIO_PIN_6
#define LED3_GPIO_Port GPIOE

楼主:
这里对应的是MX中配置引脚时的标签名,本来我们还要去查看原理图去查看配置的到底是哪个端口,这个端口的哪个引脚,但是,这里自动生成了相应的宏定义,通过这种定义别名的方式,让我们直接面向“对象”编程。用LED1/LED2/LED3相关符号就可以了。

上面宏定义中的GPIO_PIN_4和GPIOE这些名称是啥意思?打开定义和声明查看。

首先,看到这些名称都是大写,猜想可能是一个宏定义。

楼主:
先打开GPIO_PIN_4的声明/定义(对于宏定义来说,打开声明或者定义都是同一个地方)

跳转到了stm32f1xx_hal_gpio.h文件。

里面对各个引脚进行了编号。

楼主:
用的是个16位的二进制数,通过最低位到高位依次赋予高电平来选择。

uint16_t是什么意思?

再次跳转定义。

发现无法跳转。说明其既不是宏定义,也不是变量,而是一种c语言的语法。

其实,我知道这是单片机中自定义的一种类型,也就是unsigned short,只不过进行了类型重定义,以简化使用。

怎么找到其源头?

既然能使用,那么肯定有地方进行了类型重定义,要么就在文件上面,要么就在包含的头文件中。

楼主:
上面没有,那就只能在头文件中。其包含了一个头文件stm32f1xx_hal_def.h
******************************************************************************
  * @file    stm32f1xx_hal_def.h
  * @author  MCD Application Team
  * @brief   This file contains HAL common defines, enumeration, macros and
  *          structures definitions.
  ******************************************************************************

楼主:
可知该头文件包含了HAL共用的定义、枚举、宏定义以及结构体定义。

但在该头文件中,依然没有找到uint16_t,那就只能继续找其包含的头文件stm32f1xx.h,看名字像一个最顶层的头文件。继续找,还是没找到。

还是没找到,奇了怪了。

那就只能直接搜索了。搜索太多了,不好找。

无意中发现,uint32_t右键能够跳转。。。。跳到了stdint.h文件。

楼主:
……
/* exact-width unsigned integer types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_t;
typedef unsigned short     int uint16_t;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32_t;
typedef unsigned       __INT64 uint64_t;
……

楼主:
看其描述:

/** @addtogroup Peripheral_declaration
  * @{
  */

楼主:
这好像是所有外设的什么声明,具体看:

以GPIOE为例

#define GPIOE               ((GPIO_TypeDef *)GPIOE_BASE)

楼主:
该宏定义替换后,是后面的内容,看起来像是把一个宏定义内容进行强制类型转换,那么,被转换的是什么呢?又是转换成了什么类型呢?最终的效果又是什么呢?

在该文件上面,找到了宏定义:

#define GPIOE_BASE            (APB2PERIPH_BASE + 0x00001800UL)

楼主:
可知,被转换的好像是个地址,一个基地址再加上一个数,继续查找基地址:

#define APB2PERIPH_BASE       (PERIPH_BASE + 0x00010000UL)

楼主:
继续查找PERIPH_BASE
#define PERIPH_BASE           0x40000000UL /*!< Peripheral base address in the alias region */

楼主:
涉及到基地址加上一个数,联想到基地址加偏移量,又提到了别名区,难道是位带操作?

具体查找数据手册,看内存映射图中外设起始地址是哪个。

或者查看参考手册中,存储器映像表,看起始地址。

楼主:
0x4000 0000 - 0x4000 03FF      TIM2定时器

可知,起始地址为:0x4000 0000

上面的地址经过相加,可得出为0x4001 1800,查阅手册得知,正好是端口E的地址。0x4001 1800 - 0x4001 1BFF      GPIO端口E

由此可知,GPIOE表示的就是端口E的地址所对应的值。

此时,只是一个值,被转成了一个指针。

那么,又转换成了什么类型的指针呢?

那就要看,GPIO_TypeDef,是怎么定义的?

楼主:
typedef struct
{
  __IO uint32_t CRL;
  __IO uint32_t CRH;
  __IO uint32_t IDR;
  __IO uint32_t ODR;
  __IO uint32_t BSRR;
  __IO uint32_t BRR;
  __IO uint32_t LCKR;
} GPIO_TypeDef;

楼主:
这是一个结构体,定义了GPIO每个端口的寄存器。

因为,结构体的指针,指向的是首元素的首地址,所以,上面的强制转换的含义就是,指明端口E每一个寄存器的地址。

搞了这么多,就是定义了端口E各个寄存器的地址。虽然略显复杂,但是实现了标准化。

所以,GPIOE啥意思?就是端口E对应寄存器结构体的地址。所以对端口E的操作都基于GPIOE,其他端口,甚至所有外设,同理。

楼主:
再回过头看看stm32f103xe.h的功能说明:
  * @file    stm32f103xe.h
  * @author  MCD Application Team
  * @brief   CMSIS Cortex-M3 Device Peripheral Access Layer Header File.
  *          This file contains all the peripheral register's definitions, bits
  *          definitions and memory mapping for STM32F1xx devices.
  *
  *          This file contains:
  *           - Data structures and the address mapping for all peripherals
  *           - Peripheral's registers declarations and bits definition
  *           - Macros to access peripheral抯 registers hardware

楼主:
HAL_Init();

看名称就知道是HAL库的初始化,那么HAL库的初始化要做哪些事情呢?

先看声明:

跳转打开了stm32f1xx_hal.h
/* Initialization and de-initialization functions  */
HAL_StatusTypeDef HAL_Init(void);
HAL_StatusTypeDef HAL_DeInit(void);
……

楼主:
可知,其返回一个什么,可查看到返回的是一个状态码,该状态码是个枚举类型,定义在头文件stm32f1xx_hal_def.h中,/**
  * @brief  HAL Status structures definition
  */
typedef enum
{
  HAL_OK       = 0x00U,
  HAL_ERROR    = 0x01U,
  HAL_BUSY     = 0x02U,
  HAL_TIMEOUT  = 0x03U
} HAL_StatusTypeDef;

楼主:
再跳转到对应c中去看定义:

HAL_StatusTypeDef HAL_Init(void)
{
  /* Configure Flash prefetch */
#if (PREFETCH_ENABLE != 0)
#if defined(STM32F101x6) || defined(STM32F101xB) || defined(STM32F101xE) || defined(STM32F101xG) || \
    defined(STM32F102x6) || defined(STM32F102xB) || \
    defined(STM32F103x6) || defined(STM32F103xB) || defined(STM32F103xE) || defined(STM32F103xG) || \
    defined(STM32F105xC) || defined(STM32F107xC)

  /* Prefetch buffer is not available on value line devices */
  __HAL_FLASH_PREFETCH_BUFFER_ENABLE();
#endif
#endif /* PREFETCH_ENABLE */

  /* Set Interrupt Group Priority */
  HAL_NVIC_SetPriorityGrouping(NVIC_PRIORITYGROUP_4);

  /* Use systick as time base source and configure 1ms tick (default clock after Reset is HSI) */
  HAL_InitTick(TICK_INT_PRIORITY);

  /* Init the low level hardware */
  HAL_MspInit();

  /* Return function status */
  return HAL_OK;
}

楼主:
根据英文注释不难看出来每个代码是干嘛的。

一直往下追踪,可以发现,其实底层都是对相关寄存器进行操作。

main.c中的后续初始化等代码类似,不再赘述。

楼主:
GPIO模块化编程
单片机的封装通常都是分层的。

怎么说呢?

首先,底层针对寄存器的读写时序是第一层;

再往上第二层,就是针对特定硬件的一些基本功能,比如读和写;

再往上就是第三层,可能是面向对象层,实现特定硬件的具体功能;

再往上,就是业务层,通过硬件的具体功能来实现不同的业务需求。

……

现在,有三个LED灯,对其进行模块化编程。

首先,HAL提供了写引脚、转换引脚电平、读引脚电平等功能。

我们进一步封装,实现该LED灯的具体功能,有打开、关闭以及转换开关状态(此时不用关注下一层的细节问题,面向的是具体的LED灯)

楼主:
思路如下:

为LED外设单独创建一个文件;

创建LED.c和LED.h,放到MyApplications中;

在myapplication.h中添加对应的头文件;

要实现哪些功能?对应的要提供什么函数,什么变量?将这些变量封装成一个结构体。

楼主:
#ifndef _LED_H_
#define _LED_H_

#include "stdint.h"

//确定要实现的led功能
typedef struct
{
    //点亮
    void (*led_light)(uint8_t);
    //熄灭
    void (*led_extinguish)(uint8_t);
    //转换亮灭
    void (*led_switch)(uint8_t);

} led_funtcions;

//有三个LED灯,定义成枚举,并编号
typedef enum
{
    LED1 = 1u, LED2, LED3

} led_status;

//将结构体声明出去
extern led_funtcions led_operater;

#endif

楼主:
接着,在对应的c中,定义一个结构体全局变量(相应的在头文件中要声明出去),这个变量就作为一个对接人,也就是该文件的一个对象。之后,依次实现其中所定义的函数,并将函数赋值给结构体。同时注意,将所有函数设置成当前文件可见的,即加上static。我们不会对外暴露任何函数,要想访问函数,必须通过结构体变量去访问元素的形式。=

楼主:
#include "myapplication.h"

static void LedLight(uint8_t lednum);
static void LedExtinguish(uint8_t lednum);
static void LedSwitch(uint8_t lednum);
static void Led1Blink(void);

led_funtcions led_operater =
{
    LedLight,
    LedExtinguish,
    LedSwitch
};

static void LedLight(uint8_t lednum)
{
    switch(lednum)
    {
        case LED1 :
            HAL_GPIO_WritePin(LED1_GPIO_Port, LED1_Pin, GPIO_PIN_SET);
            break;
        case LED2 :
            HAL_GPIO_WritePin(LED2_GPIO_Port, LED2_Pin, GPIO_PIN_SET);
            break;
        case LED3 :
            HAL_GPIO_WritePin(LED3_GPIO_Port, LED3_Pin, GPIO_PIN_SET);
            break;
        default :
            Led1Blink();
    }
}

static void LedExtinguish(uint8_t lednum)
{
    switch(lednum)
    {
        case LED1 :
            HAL_GPIO_WritePin(LED1_GPIO_Port, LED1_Pin, GPIO_PIN_RESET);
            break;
        case LED2 :
            HAL_GPIO_WritePin(LED2_GPIO_Port, LED2_Pin, GPIO_PIN_RESET);
            break;
        case LED3 :
            HAL_GPIO_WritePin(LED3_GPIO_Port, LED3_Pin, GPIO_PIN_RESET);
            break;
        default :
            Led1Blink();
    }
}

static void LedSwitch(uint8_t lednum)
{
    switch(lednum)
    {
        case LED1 :
            HAL_GPIO_TogglePin(LED1_GPIO_Port, LED1_Pin);
            break;
        case LED2 :
            HAL_GPIO_TogglePin(LED2_GPIO_Port, LED2_Pin);
            break;
        case LED3 :
            HAL_GPIO_TogglePin(LED3_GPIO_Port, LED3_Pin);
            break;
        default :
            Led1Blink();
    }
}

//如果输入的不是LED1/LED2/LED3则LED1闪烁
static void Led1Blink(void)
{
    HAL_Delay(100);
    HAL_GPIO_TogglePin(LED1_GPIO_Port, LED1_Pin);
}

楼主:
通过结构体变量去访问:static void Run(void)
{
    HAL_Delay(500);
    led_operater.led_light(LED1);
    led_operater.led_light(LED2);
    led_operater.led_light(LED3);

    HAL_Delay(500);

    led_operater.led_extinguish(LED1);
    led_operater.led_extinguish(LED2);
    led_operater.led_extinguish(LED3);

    HAL_Delay(500);

    led_operater.led_switch(LED1);

    HAL_Delay(500);

    led_operater.led_switch(LED2);

    HAL_Delay(500);

    led_operater.led_switch(LED3);

    HAL_Delay(500);

    led_operater.led_extinguish(LED3);

    HAL_Delay(500);

    led_operater.led_extinguish(LED2);

    HAL_Delay(500);

    led_operater.led_extinguish(LED1);
}

楼主:
在已有的框架下,我们不用去动任何main函数里的内容。只用处理好这里的Run函数和相应外设即可,便于移植和维护。

楼主:
状态机
我们所说的状态机是有限状态机,是一种思想,把复杂的控制逻辑分解成有限个稳定状态,组成闭环系统,通过事件触发,让状态机按设定的顺序处理事务。

如果不用状态机思想,那么我们要想根据条件来做出不同的应对,最直接的就是在while里面疯狂使用if来判断。(不管什么时候,在程序里使用过多的if语句,都不是优先选项,会让程序易出错,且可读性很差)

单片机C语言的状态机编程,是利用条件选择语句(switch-case)切换状态,通过函数内部指令改变状态机状态,让程序按照设定的顺序执行。

楼主:
举例说明,一个简单状态机:

楼主:
同理,先创建两个文件,即stamachine.c和stamachine.h。

有五个状态,对应一个枚举;

每种状态对应一个函数执行;

需要有一个变量用于状态切换。

楼主:
stamachine.h
#ifndef _STAMACHINE_H_
#define _STAMACHINE_H_

#include "stdint.h"

//5种状态
typedef enum
{
    STA1 = 1u,
    STA2,
    STA3,
    STA4,
    STA5,
} machineState;

//对应的函数封装
typedef struct
{
    machineState stateLocation;

    void (*sta1Func)(void);
    void (*sta2Func)(void);
    void (*sta3Func)(void);
    void (*sta4Func)(void);
    void (*sta5Func)(void);
} state_machine;

//将结构体声明出去
extern state_machine state_machiner;

#endif

楼主:
stamachine.c
#include "myapplication.h"

static void Sta1Func(void);
static void Sta2Func(void);
static void Sta3Func(void);
static void Sta4Func(void);
static void Sta5Func(void);

state_machine state_machiner =
{
    STA1,

    Sta1Func,
    Sta2Func,
    Sta3Func,
    Sta4Func,
    Sta5Func,
};

static void Sta1Func(void)
{
    HAL_Delay(500);
    led_operater.led_extinguish(LED1);
    led_operater.led_extinguish(LED2);
    led_operater.led_extinguish(LED3);

    state_machiner.stateLocation = STA2;
}

static void Sta2Func(void)
{
    HAL_Delay(500);
    led_operater.led_light(LED1);
    HAL_Delay(500);
    led_operater.led_extinguish(LED1);

    state_machiner.stateLocation = STA3;
}

static void Sta3Func(void)
{
    HAL_Delay(500);
    led_operater.led_light(LED2);
    HAL_Delay(500);
    led_operater.led_extinguish(LED2);

    state_machiner.stateLocation = STA4;
}

static void Sta4Func(void)
{
    HAL_Delay(500);
    led_operater.led_light(LED3);
    HAL_Delay(500);
    led_operater.led_extinguish(LED3);

    state_machiner.stateLocation = STA5;
}

static void Sta5Func(void)
{
    HAL_Delay(500);
    led_operater.led_light(LED1);
    led_operater.led_light(LED2);
    led_operater.led_light(LED3);

    state_machiner.stateLocation = STA1;
}

楼主:
状态机执行:
static void Run(void)
{
    switch(state_machiner.stateLocation)
    {
        case STA1 :
            state_machiner.sta1Func();
            break;
        case STA2 :
            state_machiner.sta2Func();
            break;
        case STA3 :
            state_machiner.sta3Func();
            break;
        case STA4 :
            state_machiner.sta4Func();
            break;
        case STA5 :
            state_machiner.sta5Func();
            break;
        default :
            state_machiner.stateLocation = STA1;
    }
}

楼主:
还是不用动主函数。添加新文件即可。

提示:如果状态过多过于繁杂,可以直接上操作系统比如freertos

楼主:
重点补充
对于默认使用的HSI,虽然不怎么精准,但是如果只是做一些简单的控制,不需要进行通信,那么用HSI也没什么影响。

楼主:
CubeMX中这里应该是被用户自定义修改过的意思。

楼主:
补充

GPIO每个引脚都有一个位来定义,可用于选中

网友A:
GPIO最基本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