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关于STM32学习过程技术贴

楼主(2023-12-27):
在学习STM32时,需要具备耐心、勤奋和持续学习的态度。当我学习stm32时,我经常会遇到关于硬件,软件,和调试方面的问题,以下是我的具体的问题和相应的解决办法。

当遇到硬件问题时,这可能涉及到如连接问题、电路板问题等。

如果电路连接不良,可能会导致引脚无法正常工作;如果单片机的电源和地线接反,则会导致单片机无法正常工作,甚至损坏芯片;将单片机的引脚接错也是常见的问题,比如将输入引脚接到了输出引脚上,或者将一个引脚同时接到多个功能模块上,这会导致电路工作不正常,甚至导致短路或烧毁芯片;把外设的接口类型搞错,将SPI接口连接到I2C接口上,或者将GPIO接口连接到PWM接口上,这会导致外设无法正常工作,甚至损坏设备;未正确连接外设的供电电压,将3.3V的设备连接到5V的电源上,或者将5V的设备连接到3.3V的电源上;未正确连接外设的地线,将多个设备的地线都接到同一个地线上,或者将不同电压域的设备地线混接在一起;当我们使用串口或USB进行连接时,需要确保线路是畅通的,并且正确连接了RX和TX线。合理读取引脚的电平状态,在STM32中通过GPIO_ReadInputDataBit()函数来判断引脚的高低电平。这个函数的原型为BitAction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Pin),其中GPIO_Pin代表需要读取的引脚。

硬件调理的同时,也会遇到软件方面的问题,这可能包括驱动编写、固件开发以及应用程序的编写。对我来说,理解这些软件工具和框架如何协同工作是一个挑战。

在编写代码时,会漏掉变量未初始化,这可能会产生不可预测的结果,甚至导致程序崩溃;数组越界,在访问数组时,如果下标超出了数组的范围,就会产生越界错误。代码的条件语句错误,编写时很容易出现逻辑错误,例如将“与”运算符写成了“或”运算符,或者将“等于”写成了“大于”;死循环。在编写程序时,如果没有正确的退出条件,程序就会一直运行下去,形成死循环,在编写程序时一定要确保有正确的退出条件;在编写复杂的程序时,可能会涉及到多个任务同时执行的情况,这时就需要设置任务的优先级,以确保重要的任务能够优先执行。

当硬件和软件分别调试好之后,就需要进行一起的调试。在这一步的调试中我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比如驱动程序问题,如果硬件连接没有问题但仍然无法正常连接,可能是软件设置出了问题,这时候在设备管理器中查看是否有正确的驱动程序,如果没有,需要下载并安装正确的驱动程序。当还没有反应时,需要检查电路连接,按照电路图检查安装的线路,根据电路连线,按照一定的顺序逐一检查安装好的线路。此外,也需要对照实际线路和原理图进行验证,确保实物线路与设计一致。同时还可以使用万用表、示波器等工具对硬件进行硬件检测,可以检测电压、电流、电阻等参数,或者检查信号的波形和频率等,这可以帮助我来确定硬件是否存在问题,如是否损坏或接触不良。

工程编译完毕后可能会出现错误或者警告,对于错误必须要改,但是对于警告而言,可以视具体情况决定是否修改,虽然可以忽略警告,但如果可能的话,最好对警告进行修正,以提高代码质量。

在学习的时候,我遇到的问题有硬件连接错误、代码逻辑问题等。当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首先要仔细 检查硬件连接是否正确,例如是否接触良好,引脚是否接错等。然后通过修改代码来尝试解决问题,例如优化算法,修复bug等。最后,通过调试程序来找出问题的根源并解决它。这些方法可能需要反复尝试,但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能够解决并克服遇到的问题。

网友A:
工程编译完毕后可能会出现错误或者警告,对于错误必须要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