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串口通信程序:中断方式-

楼主(2023-12-27):
经过调试在stm32F101CBT6中实现通信。注意还要配一个TTL转usb接口,才能进行通信。实现字符串回发
#include"stm32f10x_it.h"
#include "stm32f10x_conf.h"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时钟配置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定义串口初始化函数
void NVIC_Configuration( void);
void Uart1_PutChar(u8 ch);
void Uart1_PutString(u8* buf , u8 len);
void GPIO1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int USART_RX_BUF[64]=0;
int USART_RX_STA=0;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ErrorStatusHSEStartUpStatus;

    //使能外部晶振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等待外部晶振稳定
    HSEStartUpStatus =RCC_WaitForHSEStartUp();
   //如果外部晶振启动成功,则进行下一步操作
   if(HSEStartUpStatus==SUCCESS)
    {
       //设置HCLK(AHB时钟)=SYSCLK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PCLK1(APB1) = HCLK/2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PCLK2(APB2) = HCLK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RCC_PLLMul_4);
       //启动PLL
       RCC_PLLCmd(ENABLE);
       //等待PLL稳定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RESET);
       //系统时钟SYSCLK来自PLL输出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切换时钟后等待系统时钟稳定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0x08);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
int main(void)
{
  int i;
u8 len;
RCC_Configuration();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使能各部分时钟
//NVIC_Configuration(); //串口中断配置
//RCC中打开相应串口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GPIO_Configuration();
//串口1的管脚初始化
       GPIO1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USART_Configuration();
while (1)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8)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1)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5) ;
if(USART_RX_STA&0x80)

楼主:
{
len=USART_RX_STA&0x3f;//得到此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USART2->DR=len;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USART_FLAG_TC) == RESET);
for(i=0;i
{USART2->DR=USART_RX_BUF[i];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USART_FLAG_TC) == RESET);//等待发送结束}
}
USART_RX_STA=0;
}
  for(i=0;i<1000000;i++);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1);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5);
  for(i=0;i<1000000;i++);

  }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8|GPIO_Pin_11|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
   voidGPIO1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管脚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TX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管脚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RX初始化

}

楼主: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串口初始化函数

{
   USART_ClockInitTypeDef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串口参数初始化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串口设置恢复默认参数
//初始化参数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波特率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USART_WordLength_8b; //字长8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USART_StopBits_1; //1位停止字节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USART_Parity_No; //无奇偶校验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打开Rx接收和Tx发送功能
  USART_Init(USART2,&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ENABLE);//使能接受中断,在接受移位 寄存器中有数据是产生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lock =USART_Clock_Disable;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OL =USART_CPOL_Low;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HA =USART_CPHA_2Edge;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LastBit =USART_LastBit_Disable;
   USART_ClockInit(USART2,&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2,ENABLE); //启动串口
   USART_ITConfig(USART2,USART_IT_RXNE, ENABL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选择分组方式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USART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在stm32f10x_it.c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放在头文件里面也可以
extern  intUSART_RX_BUF[64];//声明全局变量,此处不能够赋值
extern  int USART_RX_STA;//声明全局变量,此处不能够赋值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unsigned intres;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USART_IT_RXNE)==SET)
    {
       res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if((USART_RX_STA&0x80)==0)//接收未完成
{
USART_RX_BUF[USART_RX_STA]=res;
USART_RX_STA++;
if(USART_RX_STA>63)
USART_RX_STA=0;
if(res=='#')
USART_RX_STA|=0x80;
}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RXNE) !=RESET)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2,USART_IT_RXNE);

    }

}

网友A:
楼主嗯那个能先讲解一下程序框架中断触发引脚啥的

网友B:
为啥2姨家贴的代码看起来非常费劲,CSDN的格式这边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