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问STM32F4是否可支援到4BITECCNANDFLASH?

楼主(2023-12-27):
请问STM32F4是否可支援到4 BIT ECC NAND FLASH?

网友A:
支援到?没明白啥意思

网友B:
支援是支持的意思吧

网友C:
STM32F4系列微控制器(MCU)理论上可以支持到4BITECCNANDFLASH。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支持的NAND FLASH容量和型号会受到微控制器内部存储器接口和地址总线的限制。

网友D:
建议先查看微控制器的技术规格和数据手册
同时,还需要参考NAND FLASH的数据手册和规格书,以确保其规格和参数与微控制器相匹配。

网友E:
应该可以的吧,这个好像是根据你的所选文件管理来决定的

网友F:
STM32F4系列微控制器通常可以支持4位ECC NAND Flash。这种支持通常是通过外部存储器控制器(FSMC)来实现的。

网友G:
FSMC提供了对外部存储器(包括NAND Flash)的接口,并且可以配置为支持4位ECC NAND Flash。

网友H:
没玩过,你可以看看你的F4的外设,是否有针对nandflash的接口

网友I:
一般是都能支持的吧

网友J:
使用STM32F4系列微控制器的外部存储器控制器(FSMC)来配置外部存储器接口,以支持NAND Flash。这包括设置FSMC的时序、数据宽度、ECC配置等

网友K:
4 BIT ECC NAND FLASH是什么?

网友L:
换个外置存储呗,毕竟F4支持很多类型的存储器呢

网友M:
我觉得是支持的,楼主其实可以先试试设计电路,而且可以在设计电路的途中,查找一些参考资料

网友N:
官方是否有关于nand flash的读写操作?要是有一般就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