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tor Control] STM32CubeMX STM32F4 HAL库 工程建立

楼主(2023-12-27):
1、准备材料
开发板(STM32F407G-DISC1
STM32CubeMX软件(Version 6.10.0
ST-LINK/V2 驱动
keil µVision5 IDE(MDK-Arm
2、实验目标
使用STM32CubeMX软件建立一个STM32F4xx的空工程
3、建立流程3.1、打开STM32CubeMX软件
如下图所示为STM32CubeMX软件主界面
3.2、开始建立工程
单击ACCESS TO MCU SELECTOR

楼主:
3.3、选择MCU
在弹出的MCU选择界面,搜索工程使用的MCU型号,然后选中该MCU,单击界面右上角Start Project
3.4、进行必要配置3.4.1、Pinout & Configuration页面配置
进入Pinout & Configuration页面中,如下图所示,对于空工程来说只需在Pinout & Configuration页面中配置RCC和SYS,RCC中主要配置高速外部时钟HSE和低速外部时钟LSE,SYS中主要配置单片机的Debug模式
如果使用高速外部时钟HSE,则需要单片机PH0-OSC_IN和PH0-OSC_OUT两个引脚接入一颗4MHz~16MHz的陶瓷晶振
如果使用低速外部时钟LSE,则一般需要单片机PC14-OSC32_IN和PC15-OSC32_OUT两个引脚接入一颗32.768kHz的陶瓷晶振
如果开发板单片机的引脚PH0-OSC_IN和PH0-OSC_OUT在原理图上连接了一颗4MHz~16MHz晶体/陶瓷晶振,那么HSE就选择)Crystal/Ceramic Resonator,否则就选择Disable;同理如果PC14-OSC32_IN和PC15-OSC32_OUT两个引脚连接了一颗32.768kHz的晶体/陶瓷晶振,那么LSE也选择Crystal/Ceramic Resonator,否则一般直接选Disable即可,笔者使用的开发板HSE外部接入了一颗8MHz的陶瓷晶振,LSE未接入任何晶振,因此配置如下图所示
SYS中Debug模式表示MCU使用的下载调试模式,一般烧录程序会使用STLINK/JTAG/DAP等,按照自己的模式选择即可,笔者这里开发板板载了STLINK下载器,因此选择Serial Wire即可

楼主:
3.4.2、Clock Configuration页面配置
参考下图调节即可
3.4.3、Project Manager页面配置
主要设置工程名称,存储位置,工具链/IDE
3.5、生成代码
单击页面右上角GENERATE CODE生成代码,提示生成代码成功
找到生成代码目录下MDK-ARM里的.uvprojx结尾的keil工程文件,双击打开,编译工程
生成的工程代码结构主要有①单片机的启动文件②用户核心应用文件③HAL库驱动文件④单片机系统初始化文件
用户添加代码需要在代码注释中指定的BEGIN和END之间,否则使用CubeMX重新构建工程之后,添加的代码会消失

楼主:
4、烧录验证
将开发板利用调试器与电脑连接,确保调试器驱动已安装,可以通过设备管理器查看驱动,如下图所示
单击魔术手,选择对应调试器并配置
单击LOAD,烧录程序
5、小结
当创建好空工程后,以后需要使用到MCU的什么功能,就可以重新打开这个STM32CubeMX工程,然后主要是在软件Pinout & Configuration页面对功能进行配置,需要修改时钟在Clock Configuration页面配置,需要修改生成的工程及代码可以在Project Manager页面进行配置。

网友A:
STM32CubeMX建立工程还是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