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10如何在KEIL中的LOGIC ANALYZER添加IO口

楼主(2023-12-27):
如题,向大家请教一下:咱们的HC32L110如何把IO口(比如P25)添加到KEIL中的LOGIC ANALYZER中去,我想看看此引脚的输出的波形。

网友A:
需要技术支持可以+   V  13554256038

网友B(2024-07-31):
在代码中配置好需要观察的GPIO引脚(例如,P25)。
#include "hc32l110.h"

// 初始化GPIO引脚
void GPIO_Init(void) {
    // 假设需要配置P25为输出引脚
    GPIO_SetMode(GPIO_P2, PIN5, GPIO_MODE_OUT_PP);
    // 其他初始化代码...
}

网友B:
确保调试适配器已正确连接,并在调试配置中选择了正确的调试器。

打开 Project -> Options for Target 'Target 1'。
转到 Debug 选项卡,并确保选择了正确的调试器(例如,ULINK2/ME Cortex Debugger)。
单击 Settings 并进行相关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