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GPIO输入输出(hal库)

楼主:
1、GPIO功能概述
(1)概述
STM32F407ZG有8个16引脚的GPIO端口。还有一个12引脚的PI端口。

GPIO端口都连接在AHB1总线上,自高时钟频率168MHz。

GPIO引脚能承受5V电压.

每个GPIO端口有4个32位寄存器,用于配置GPIO引脚的工作模式;1个32位输入数据寄存器和1个32位输出数据寄存器,还有复用功能选择寄存器等。

(2)GPIO引脚可以配置多种工作模式:
输入浮空(input floating):作为GPIO输入引脚,不使用上拉或下拉电阻。

输入上拉(input pull-up),作为GPIO输入引脚,使用内部上拉电阻。当没有外部输入时,引脚输入电平为高电平。

输入下拉(input pull-down):作为GPIO输入引脚,使用内部下拉电阻。当没有外部输入时,引脚输入电平为低电平。

模拟(analog):作为GPIO模拟引脚,用于ADC输入引脚或DAC输出引脚。

具有上拉或下拉的开漏输出(output open-drain):如果不使用上拉或下拉电阻,开漏输出1时引脚为高阻态,输出0时引脚是低电平。这种模式可用于共用总线的信号。

具有上拉或下拉的推挽输出(output push-pull):如果不使用上拉或下拉电阻,推挽输出1时引脚是高电平,输出0时引脚为低电平。若需要增强引脚输出驱动能力,就可以使用上拉。例如需要GPIO引脚输出高电平点亮LED时。

具有上拉或下拉的复用功能推挽(af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具有上拉或下拉的复用功能开漏(afternate function open-drain)。

楼主(2023-12-27):
2、GPIO的HAL驱动程序
HAL_GPIO_Init() GPIO引脚初始化

void HAL_GPIO_Init(GPIO_TypeDef *GPIOx,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
参数1 GPIO_TypeDef *GPIOx,定义了各个端口的各个寄存器的偏移地址,实际调用HAL_GPIO_Init()时使用端口的基地址作为参数GPIOx的值。在stm32f407xx.h中定义了各个端口的基地址。
#define GPIOA               ((GPIO_TypeDef *) GPIOA_BASE)
#define GPIOB               ((GPIO_TypeDef *) GPIOB_BASE)
#define GPIOC               ((GPIO_TypeDef *) GPIOC_BASE)
#define GPIOD               ((GPIO_TypeDef *) GPIOD_BASE)
#define GPIOE               ((GPIO_TypeDef *) GPIOE_BASE)
#define GPIOF               ((GPIO_TypeDef *) GPIOF_BASE)
#define GPIOG               ((GPIO_TypeDef *) GPIOG_BASE)
#define GPIOH               ((GPIO_TypeDef *) GPIOH_BASE)
#define GPIOI               ((GPIO_TypeDef *) GPIOI_BASE)

楼主:
参数2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定义了GPIO引脚的属性。

//定义GPIO属性的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
  uint32_t Pin;
  uint32_t Mode;
  uint32_t Pull;
  uint32_t Speed;
  uint32_t Alternate;
}GPIO_InitTypeDef;

楼主:
//Pin定义GPIO的引脚
#define GPIO_PIN_0                 ((uint16_t)0x0001)
#define GPIO_PIN_1                 ((uint16_t)0x0002)
#define GPIO_PIN_2                 ((uint16_t)0x0004)
#define GPIO_PIN_3                 ((uint16_t)0x0008)
#define GPIO_PIN_4                 ((uint16_t)0x0010)
#define GPIO_PIN_5                 ((uint16_t)0x0020)
#define GPIO_PIN_6                 ((uint16_t)0x0040)
#define GPIO_PIN_7                 ((uint16_t)0x0080)
#define GPIO_PIN_8                 ((uint16_t)0x0100)
#define GPIO_PIN_9                 ((uint16_t)0x0200)
#define GPIO_PIN_10                ((uint16_t)0x0400)
#define GPIO_PIN_11                ((uint16_t)0x0800)
#define GPIO_PIN_12                ((uint16_t)0x1000)
#define GPIO_PIN_13                ((uint16_t)0x2000)
#define GPIO_PIN_14                ((uint16_t)0x4000)
#define GPIO_PIN_15                ((uint16_t)0x8000)
#define GPIO_PIN_All               ((uint16_t)0xFFFF)

#define GPIO_PIN_MASK              0x0000FFFFU

楼主:
//Mode定义引脚功能模式设置
#define  GPIO_MODE_INPUT     MODE_INPUT
    /*!<输入浮空模式*/
#define  GPIO_MODE_OUTPUT_PP    (MODE_OUTPUT | OUTPUT_PP)
    /*!<推挽输出模式*/
#define  GPIO_MODE_OUTPUT_OD    (MODE_OUTPUT | OUTPUT_OD)
    /*!<开漏输出模式*/
#define  GPIO_MODE_AF_PP   (MODE_AF | OUTPUT_PP)
    /*!<复用功能推挽模式*/
#define  GPIO_MODE_AF_OD   (MODE_AF | OUTPUT_OD)
    /*!<复用功能开漏模式*/
#define  GPIO_MODE_ANALOG   MODE_ANALOG
    /*!<带上升沿触发检测的外部中断模式*/
#define GPIO_MODE_IT_RISING 0x10110000U
    /*!<带上升沿触发检测的外部中断模式*/
#define GPIO_MODE_IT_FALLING 0x10210000U
    /*!<带下降沿触发检测的外部中断模式*/
#define GPIO_MODE_IT_RISING_FALLING 0x10310000U
    /*!<带上升沿/下降沿触发检测的外部中断模式*/

#define  GPIO_MODE_EVT_RISING 0x10120000u
    /*!<具有上升沿触发器检测的外部事件模式*/
#define  GPIO_MODE_EVT_FALLING 0x10220000u
    /*!< 具有下降沿触发器检测的外部事件模式*/
#define  GPIO_MODE_EVT_RISING_FALLING 0x10320000u
    /*!< 具有下降沿/下降沿触发器检测的外部事件模式*/

楼主:
//pull定义是否使用内部上拉或下拉电阻
#define  GPIO_NOPULL        0x00000000U /*!< 无上拉或下拉*/
#define  GPIO_PULLUP        0x00000001U /*!< 上拉*/
#define  GPIO_PULLDOWN      0x00000002U /*!< 下拉*/

楼主:
//Speed定义输出模式引脚的最高输出频率
#define  GPIO_SPEED_FREQ_LOW       0x00000000U //2MHz
#define  GPIO_SPEED_FREQ_MEDIUM    0x00000001U //12.5-50MHz
#define  GPIO_SPEED_FREQ_HIGH      0x00000002U //25-100MHz
#define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0x00000003U //50-200MHz

楼主:
//Alternate定义引脚复用功能
#define GPIO_AF1_TIM1          ((uint8_t)0x01)
#define GPIO_AF1_TIM2          ((uint8_t)0x01)
#define GPIO_AF4_I2C1          ((uint8_t)0x04)
#define GPIO_AF4_I2C2          ((uint8_t)0x04)
#define GPIO_AF4_I2C3          ((uint8_t)0x04)
#define GPIO_AF5_SPI1          ((uint8_t)0x05)
#define GPIO_AF5_SPI2          ((uint8_t)0x05)
#define GPIO_AF5_SPI3          ((uint8_t)0x05)
#define GPIO_AF7_USART1        ((uint8_t)0x07)
#define GPIO_AF7_USART2        ((uint8_t)0x07)
#define GPIO_AF7_USART3        ((uint8_t)0x07)

楼主:
HAL_GPIO_DeInit() GPIO引脚反初始化,恢复为复位后的状态。

HAL_GPIO_WritePin() 使引脚输出0或1

void HAL_GPIO_WritePin(GPIO_TypeDef* GPIOx,uint16_t GPIO_Pin,GPIO_PinState PinState);

楼主:
PinState是引脚输出电平,是枚举类型GPIO_PinState,.
typedef enum
{
    GPIO_PIN_RESET = 0,
    GPIO_PIN_SET
}GPIO_PinState;

楼主:
例如,要使PF9和PF10输出低电平,使用下面代码:

HAL_GPIO_WritePin(GPIOF,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RESET);

楼主:
如果要输出高电平,使用下面代码:
HAL_GPIO_WritePin(GPIOF,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SET);

楼主:
HAL_GPIO_ReadPin() 读取引脚输入电平

GPIO_PinState HAL_GPIO_ReadPin(GPIO_TypeDef* GPIOx,uint16_t GPIO_PIN);

楼主:
HAL_GPIO_TogglePin() 反转引脚的输出

void HAL_GPIO_TogglePin(GPIO_TypeDef* GPIOx,uint16_t,GPIO_PIN);

楼主:
HAL_GPIO_LockPin() 锁定引脚配置,而不是锁定引脚的输入或输出状态

楼主:
3、GPIO使用示例
(1)电路资源
资源:

2个LED灯:由+3.3V电源驱动,当GPIO引脚输出为0时,LED点亮。当GPIO引脚输出为1时,LED熄灭。与LED连接的引脚PF9和PF10要设置为推挽输出。

4个按键:KeyUp键,外端接+3.3V,在按键按下时,输入PA0的是高电平,所以引脚PA0应该被设置为输入下拉。在按键未按下时,输入0;

另外3个按键,连接在PE2/PE3/PE4上,外端接地。按键按下时,输入低电平,所以使用输入上拉。

1个有源蜂鸣器:控制端在PF8,应设置为推挽输出。当PF8输出0时,蜂鸣器响,输出为1时,蜂鸣器不响。

楼主:
(2)功能要求
按下KeyLeft键时,使LED1的输出翻转。

按下KeyRight键时,使LED2的输出翻转。

按下KeyUp键时,使LED1和LED2的输出都翻转。

按下KeyDown键时,使蜂鸣器的输出翻转。

楼主:
(3)软件配置
SYS组件中,设置Debug接口为Serial Wire。

RCC组件中,设置HSE为Crystal/Ceramic Resonator。

在时钟树上,设置HSE频率8MHz,实际开发板就是8MHz,主锁相环选择HSE作为时钟源,设置HCLK频率168MHz,软件自动配置时钟树。

楼主:
根据3.3.2配置GPIO引脚。

楼主:
4、代码
(1)GPIO初始化
void MX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 GPIO Ports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GPIOE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F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H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HAL_GPIO_WritePin(Buzzer_GPIO_Port, Buzzer_Pin, GPIO_PIN_SET);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HAL_GPIO_WritePin(GPIOF, LED1_Pin|LED2_Pin, GPIO_PIN_RESET);

  /*Configure GPIO pins : PEPin PEPin PE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KeyRight_Pin|KeyDown_Pin|KeyLeft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HAL_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s : PFPin PFPin PF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Buzzer_Pin|LED1_Pin|LED2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 : Pt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KeyUp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DOWN;
  HAL_GPIO_Init(KeyUp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

楼主:
2)时钟初始化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 Configure the main internal regulator output voltage
  */
  __HAL_RCC_PWR_CLK_ENABLE();
  __HAL_PWR_VOLTAGESCALING_CONFIG(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1);

  /** Initializes the RCC Oscillators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 in the RCC_OscInitTypeDef structure.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I;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RCC_OscInitStruct.HSICalibrationValue = RCC_HSICALIBRATION_DEFAULT;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I;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 = 8;
  RCC_OscInitStruct.PLL.PLLN = 168;
  RCC_OscInitStruct.PLL.PLLP = RCC_PLLP_DIV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Q = 4;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4;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5)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楼主:
(3)按键处理函数
typedef enum{
    Key_NONE = 0,   //没有那件按键被按下
    Key_LEFT,       //KeyLeft
    Key_RIGHT,      //KeyRight
    Key_UP,         //KeyUp
    Key_DOWN        //KeyDown
}KEYS;

KEYS ScanPressedKey(uint32_t timeout)
{
    KEYS key = Key_NONE;
    uint32_t tickstart = HAL_GetTick();     //当前技术值
    const uint32_t btnDelay = 20;           //按下按键的抖动,延时在采样时间
    GPIO_PinState keyState;                 //引脚输入状态
    while(1)
    {
        keyState = HAL_GPIO_ReadPin(KeyLeft_GPIO_Port,KeyLeft_Pin);
        if(keyState == GPIO_PIN_RESET)
        {
            HAL_Delay(btnDelay);            //延时跳过前抖动期
            keyState = HAL_GPIO_ReadPin(KeyLeft_GPIO_Port,KeyLeft_Pin);     //再采样
            if(keyState == GPIO_PIN_RESET)
                return Key_LEFT;
        }

        keyState = HAL_GPIO_ReadPin(KeyRight_GPIO_Port,KeyRight_Pin);
        if(keyState == GPIO_PIN_RESET)
        {
            HAL_Delay(btnDelay);            //延时跳过前抖动期
            keyState = HAL_GPIO_ReadPin(KeyRight_GPIO_Port,KeyRight_Pin);       //再采样
            if(keyState == GPIO_PIN_RESET)
                return Key_RIGHT;
        }

        keyState = HAL_GPIO_ReadPin(KeyDown_GPIO_Port,KeyDown_Pin);
        if(keyState == GPIO_PIN_RESET)
        {
            HAL_Delay(btnDelay);            //延时跳过前抖动期
            keyState = HAL_GPIO_ReadPin(KeyDown_GPIO_Port,KeyDown_Pin);     //再采样
            if(keyState == GPIO_PIN_RESET)
                return Key_DOWN;
        }

        keyState = HAL_GPIO_ReadPin(KeyUp_GPIO_Port,KeyUp_Pin);
        if(keyState == GPIO_PIN_SET)
        {
            HAL_Delay(btnDelay);            //延时跳过前抖动期
            keyState = HAL_GPIO_ReadPin(KeyUp_GPIO_Port,KeyUp_Pin);     //再采样
            if(keyState == GPIO_PIN_SET)
                return Key_UP;
        }

        if(timeout != KEY_WAIT_ALWAYS)
        {
            if((HAL_GetTick() == tickstart) > timeout)
                break;
        }
    }
    return key;
}

网友A:
有点分散以及讲述的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