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WBxxx]
想问一下 WB031的IUS服务怎么添加

楼主(2023-12-27):
IUS服务 是为了以后升级使用的  但是这个服务怎么添加呀 求解(学着其他的例程 添加了这个服务 但是程序不对  所以我肯定是我添加这个IUS服务出现了问题)

网友A(2024-02-24):
需要在你的工程中引入IUS服务的库文件。这可能是一个独立的库或者是一个与蓝牙协议栈集成的库,具体取决于你所使用的蓝牙协议栈和芯片厂商提供的软件包。

网友A:
在你的代码中,需要确定已经初始化并配置了IUS服务。

网友B(2024-08-27):
要添加IUS(In-Use Service)服务到你的程序中,通常需要按照特定的步骤进行,这包括在初始化阶段注册服务、定义服务属性和特性、处理服务的请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