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HAL库模拟SPI驱动ST7735s屏幕

楼主(2023-12-27):
Cubemx配置
配置6个GPIO口,定义用户标签,方便调用

LCD底层驱动lcd.init.h
#ifndef __LCD_INIT_H
#define __LCD_INIT_H

#include "main.h"
#define  u8  uint8_t
#define  u16 uint16_t

#define USE_HORIZONTAL 1  //设置横屏或者竖屏显示 0或1为竖屏 2或3为横屏
                          //0,1,2,3分别控制4个不同的方向显示

#if USE_HORIZONTAL==0||USE_HORIZONTAL==1
#define LCD_W 128
#define LCD_H 160

#else
#define LCD_W 160
#define LCD_H 128
#endif

//-----------------LCD端口定义----------------

#define LCD_SCLK_Clr() HAL_GPIO_WritePin(LCD_SCLK_GPIO_Port,LCD_SCLK_Pin,GPIO_PIN_RESET)//SCLK
#define LCD_SCLK_Set() HAL_GPIO_WritePin(LCD_SCLK_GPIO_Port,LCD_SCLK_Pin,GPIO_PIN_SET)

#define LCD_MOSI_Clr() HAL_GPIO_WritePin(LCD_MOSI_GPIO_Port,LCD_MOSI_Pin,GPIO_PIN_RESET)//MOSI
#define LCD_MOSI_Set() HAL_GPIO_WritePin(LCD_MOSI_GPIO_Port,LCD_MOSI_Pin,GPIO_PIN_SET)

#define LCD_RES_Clr()  HAL_GPIO_WritePin(LCD_RES_GPIO_Port,LCD_RES_Pin,GPIO_PIN_RESET)//RES
#define LCD_RES_Set()  HAL_GPIO_WritePin(LCD_RES_GPIO_Port,LCD_RES_Pin,GPIO_PIN_SET)

#define LCD_DC_Clr()   HAL_GPIO_WritePin(LCD_DC_GPIO_Port,LCD_DC_Pin,GPIO_PIN_RESET)//DC
#define LCD_DC_Set()   HAL_GPIO_WritePin(LCD_DC_GPIO_Port,LCD_DC_Pin,GPIO_PIN_SET)

#define LCD_CS_Clr()   HAL_GPIO_WritePin(LCD_CS_GPIO_Port,LCD_CS_Pin,GPIO_PIN_RESET)//CS
#define LCD_CS_Set()   HAL_GPIO_WritePin(LCD_CS_GPIO_Port,LCD_CS_Pin,GPIO_PIN_SET)

#define LCD_BLK_Clr()  HAL_GPIO_WritePin(LCD_BLK_GPIO_Port,LCD_BLK_Pin,GPIO_PIN_RESET)//BLK
#define LCD_BLK_Set()  HAL_GPIO_WritePin(LCD_BLK_GPIO_Port,LCD_BLK_Pin,GPIO_PIN_SET)

void LCD_GPIO_Init(void);//初始化GPIO
void LCD_Writ_Bus(u8 dat);//模拟SPI时序
void LCD_WR_DATA8(u8 dat);//写入一个字节
void LCD_WR_DATA(u16 dat);//写入两个字节
void LCD_WR_REG(u8 dat);//写入一个指令
void LCD_Address_Set(u16 x1,u16 y1,u16 x2,u16 y2);//设置坐标函数
void LCD_Init(void);//LCD初始化
#endif

楼主:
lcd.init.c
#include "lcd_init.h"

/******************************************************************************
      函数说明:LCD串行数据写入函数
      入口数据:dat  要写入的串行数据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Writ_Bus(u8 dat)
{
    u8 i;
    LCD_CS_Clr();
    for(i=0;i<8;i++)
    {
        LCD_SCLK_Clr();
        if(dat&0x80)
        {
           LCD_MOSI_Set();
        }
        else
        {
           LCD_MOSI_Clr();
        }
        LCD_SCLK_Set();
        dat<<=1;
    }
  LCD_CS_Set();
}

/******************************************************************************
      函数说明:LCD写入数据
      入口数据:dat 写入的数据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WR_DATA8(u8 dat)
{
    LCD_Writ_Bus(dat);
}

/******************************************************************************
      函数说明:LCD写入数据
      入口数据:dat 写入的数据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WR_DATA(u16 dat)
{
    LCD_Writ_Bus(dat>>8);
    LCD_Writ_Bus(dat);
}

/******************************************************************************
      函数说明:LCD写入命令
      入口数据:dat 写入的命令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WR_REG(u8 dat)
{
    LCD_DC_Clr();//写命令
    LCD_Writ_Bus(dat);
    LCD_DC_Set();//写数据
}

/******************************************************************************
      函数说明:设置起始和结束地址
      入口数据:x1,x2 设置列的起始和结束地址
                y1,y2 设置行的起始和结束地址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Address_Set(u16 x1,u16 y1,u16 x2,u16 y2)
{
    if(USE_HORIZONTAL==0)
    {
        LCD_WR_REG(0x2a);//列地址设置
        LCD_WR_DATA(x1);
        LCD_WR_DATA(x2);
        LCD_WR_REG(0x2b);//行地址设置
        LCD_WR_DATA(y1);
        LCD_WR_DATA(y2);
        LCD_WR_REG(0x2c);//储存器写
    }
    else if(USE_HORIZONTAL==1)
    {
        LCD_WR_REG(0x2a);//列地址设置
        LCD_WR_DATA(x1);
        LCD_WR_DATA(x2);
        LCD_WR_REG(0x2b);//行地址设置
        LCD_WR_DATA(y1);
        LCD_WR_DATA(y2);
        LCD_WR_REG(0x2c);//储存器写
    }
    else if(USE_HORIZONTAL==2)
    {
        LCD_WR_REG(0x2a);//列地址设置
        LCD_WR_DATA(x1);
        LCD_WR_DATA(x2);
        LCD_WR_REG(0x2b);//行地址设置
        LCD_WR_DATA(y1);
        LCD_WR_DATA(y2);
        LCD_WR_REG(0x2c);//储存器写
    }
    else
    {
        LCD_WR_REG(0x2a);//列地址设置
        LCD_WR_DATA(x1);
        LCD_WR_DATA(x2);
        LCD_WR_REG(0x2b);//行地址设置
        LCD_WR_DATA(y1);
        LCD_WR_DATA(y2);
        LCD_WR_REG(0x2c);//储存器写
    }
}

void LCD_Init(void)
{
//    LCD_GPIO_Init();//初始化GPIO

    LCD_RES_Clr();//复位
    HAL_Delay(100);
    LCD_RES_Set();
    HAL_Delay(100);

    LCD_BLK_Set();//打开背光
    HAL_Delay(100);

    //************* Start Initial Sequence **********//
    LCD_WR_REG(0x11); //Sleep out
    HAL_Delay(120);              //Delay 120ms
    //------------------------------------ST7735S Frame Rate-----------------------------------------//
    LCD_WR_REG(0xB1);
    LCD_WR_DATA8(0x05);
    LCD_WR_DATA8(0x3C);
    LCD_WR_DATA8(0x3C);
    LCD_WR_REG(0xB2);
    LCD_WR_DATA8(0x05);
    LCD_WR_DATA8(0x3C);
    LCD_WR_DATA8(0x3C);
    LCD_WR_REG(0xB3);
    LCD_WR_DATA8(0x05);
    LCD_WR_DATA8(0x3C);
    LCD_WR_DATA8(0x3C);
    LCD_WR_DATA8(0x05);
    LCD_WR_DATA8(0x3C);
    LCD_WR_DATA8(0x3C);
    //------------------------------------End ST7735S Frame Rate---------------------------------//
    LCD_WR_REG(0xB4); //Dot inversion
    LCD_WR_DATA8(0x03);
    //------------------------------------ST7735S Power Sequence---------------------------------//
    LCD_WR_REG(0xC0);
    LCD_WR_DATA8(0x28);
    LCD_WR_DATA8(0x08);
    LCD_WR_DATA8(0x04);
    LCD_WR_REG(0xC1);
    LCD_WR_DATA8(0XC0);
    LCD_WR_REG(0xC2);
    LCD_WR_DATA8(0x0D);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REG(0xC3);
    LCD_WR_DATA8(0x8D);
    LCD_WR_DATA8(0x2A);
    LCD_WR_REG(0xC4);
    LCD_WR_DATA8(0x8D);
    LCD_WR_DATA8(0xEE);
    //---------------------------------End ST7735S Power Sequence-------------------------------------//
    LCD_WR_REG(0xC5); //VCOM
    LCD_WR_DATA8(0x1A);
    LCD_WR_REG(0x36); //MX, MY, RGB mode
    if(USE_HORIZONTAL==0)LCD_WR_DATA8(0x00);
    else if(USE_HORIZONTAL==1)LCD_WR_DATA8(0xC0);
    else if(USE_HORIZONTAL==2)LCD_WR_DATA8(0x70);
    else LCD_WR_DATA8(0xA0);
    //------------------------------------ST7735S Gamma Sequence---------------------------------//
    LCD_WR_REG(0xE0);
    LCD_WR_DATA8(0x04);
    LCD_WR_DATA8(0x22);
    LCD_WR_DATA8(0x07);
    LCD_WR_DATA8(0x0A);
    LCD_WR_DATA8(0x2E);
    LCD_WR_DATA8(0x30);
    LCD_WR_DATA8(0x25);
    LCD_WR_DATA8(0x2A);
    LCD_WR_DATA8(0x28);
    LCD_WR_DATA8(0x26);
    LCD_WR_DATA8(0x2E);
    LCD_WR_DATA8(0x3A);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DATA8(0x01);
    LCD_WR_DATA8(0x03);
    LCD_WR_DATA8(0x13);
    LCD_WR_REG(0xE1);
    LCD_WR_DATA8(0x04);
    LCD_WR_DATA8(0x16);
    LCD_WR_DATA8(0x06);
    LCD_WR_DATA8(0x0D);
    LCD_WR_DATA8(0x2D);
    LCD_WR_DATA8(0x26);
    LCD_WR_DATA8(0x23);
    LCD_WR_DATA8(0x27);
    LCD_WR_DATA8(0x27);
    LCD_WR_DATA8(0x25);
    LCD_WR_DATA8(0x2D);
    LCD_WR_DATA8(0x3B);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DATA8(0x01);
    LCD_WR_DATA8(0x04);
    LCD_WR_DATA8(0x13);
    //------------------------------------End ST7735S Gamma Sequence-----------------------------//
    LCD_WR_REG(0x3A); //65k mode
    LCD_WR_DATA8(0x05);
    LCD_WR_REG(0x29); //Display on
}

楼主:
LCD应用层驱动
lcd.h

#ifndef __LCD_H
#define __LCD_H
#include "main.h"
#define  u8  uint8_t
#define  u16 uint16_t
#define  u32 uint32_t

void LCD_Fill(u16 xsta,u16 ysta,u16 xend,u16 yend,u16 color);//指定区域填充颜色
void LCD_DrawPoint(u16 x,u16 y,u16 color);//在指定位置画一个点
void LCD_DrawLine(u16 x1,u16 y1,u16 x2,u16 y2,u16 color);//在指定位置画一条线
void LCD_DrawRectangle(u16 x1, u16 y1, u16 x2, u16 y2,u16 color);//在指定位置画一个矩形
void Draw_Circle(u16 x0,u16 y0,u8 r,u16 color);//在指定位置画一个圆

void LCD_ShowChar(u16 x,u16 y,u8 num,
                    u16 font_color,u16 back_color,u8 sizey,u8 mode);//显示一个字符
void LCD_ShowString(u16 x,u16 y,const u8 *p,
                    u16 font_color,u16 back_color,u8 sizey,u8 mode);//显示字符串
u32 mypow(u8 m,u8 n);//求幂
void LCD_ShowIntNum(u16 x,u16 y,u16 num,u8 len,
                    u16 font_color,u16 back_color,u8 sizey);//显示整数变量
void LCD_ShowFloatNum1(u16 x,u16 y,float num,u8 len,
                    u16 font_color,u16 back_color,u8 sizey);//显示两位小数变量
void LCD_ShowChinese(u16 x, u16 y, char ch,
                    u16 font_color, u16 back_color, u8 font_size);//显示汉字

//画笔颜色
#define WHITE              0xFFFF
#define BLACK              0x0000
#define BLUE            0x001F
#define BRED            0XF81F
#define GRED                   0XFFE0
#define GBLUE                  0X07FF
#define RED                0xF800
#define MAGENTA            0xF81F
#define GREEN              0x07E0
#define CYAN               0x7FFF
#define YELLOW             0xFFE0
#define BROWN                  0XBC40 //棕色
#define BRRED                  0XFC07 //棕红色
#define GRAY                   0X8430 //灰色
#define DARKBLUE           0X01CF    //深蓝色
#define LIGHTBLUE       0X7D7C    //浅蓝色
#define GRAYBLUE        0X5458 //灰蓝色
#define LIGHTGREEN      0X841F //浅绿色
#define LGRAY                  0XC618 //浅灰色(PANNEL),窗体背景色
#define LGRAYBLUE       0XA651 //浅灰蓝色(中间层颜色)
#define LBBLUE          0X2B12 //浅棕蓝色(选择条目的反色)

#endif

楼主:
lcd.c
#include "lcd.h"
#include "lcd_init.h"
#include "lcdfont.h"

/******************************************************************************
      函数说明:在指定区域填充颜色
      入口数据:xsta,ysta   起始坐标
                xend,yend   终止坐标
                                color       要填充的颜色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Fill(u16 xsta,u16 ysta,u16 xend,u16 yend,u16 color)
{
    u16 i,j;
    LCD_Address_Set(xsta,ysta,xend-1,yend-1);//设置显示范围
    for(i=ysta;i<yend;i++)
    {
        for(j=xsta;j<xend;j++)
        {
            LCD_WR_DATA(color);
        }
    }
}

/******************************************************************************
      函数说明:在指定位置画点
      入口数据:x,y 画点坐标
                color 点的颜色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DrawPoint(u16 x,u16 y,u16 color)
{
    LCD_Address_Set(x,y,x,y);//设置光标位置
    LCD_WR_DATA(color);
}

/******************************************************************************
      函数说明:画线
      入口数据:x1,y1   起始坐标
                x2,y2   终止坐标
                color   线的颜色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DrawLine(u16 x1,u16 y1,u16 x2,u16 y2,u16 color)
{
    u16 t;
    int xerr=0,yerr=0,delta_x,delta_y,distance;
    int incx,incy,uRow,uCol;
    delta_x=x2-x1; //计算坐标增量
    delta_y=y2-y1;
    uRow=x1;//画线起点坐标
    uCol=y1;
    if(delta_x>0)incx=1; //设置单步方向
    else if (delta_x==0)incx=0;//垂直线
    else {incx=-1;delta_x=-delta_x;}
    if(delta_y>0)incy=1;
    else if (delta_y==0)incy=0;//水平线
    else {incy=-1;delta_y=-delta_y;}
    if(delta_x>delta_y)distance=delta_x; //选取基本增量坐标轴
    else distance=delta_y;
    for(t=0;t<distance+1;t++)
    {
        LCD_DrawPoint(uRow,uCol,color);//画点
        xerr+=delta_x;
        yerr+=delta_y;
        if(xerr>distance)
        {
            xerr-=distance;
            uRow+=incx;
        }
        if(yerr>distance)
        {
            yerr-=distance;
            uCol+=incy;
        }
    }
}

/******************************************************************************
      函数说明:画矩形
      入口数据:x1,y1   起始坐标
                x2,y2   终止坐标
                color   矩形的颜色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DrawRectangle(u16 x1, u16 y1, u16 x2, u16 y2,u16 color)
{
    LCD_DrawLine(x1,y1,x2,y1,color);
    LCD_DrawLine(x1,y1,x1,y2,color);
    LCD_DrawLine(x1,y2,x2,y2,color);
    LCD_DrawLine(x2,y1,x2,y2,color);
}

/******************************************************************************
      函数说明:画圆
      入口数据:x0,y0   圆心坐标
                r       半径
                color   圆的颜色
      返回值:  无
******************************************************************************/
void Draw_Circle(u16 x0,u16 y0,u8 r,u16 color)
{
    int a,b;
    a=0;b=r;
    while(a<=b)
    {
        LCD_DrawPoint(x0-b,y0-a,color);             //3
        LCD_DrawPoint(x0+b,y0-a,color);             //0
        LCD_DrawPoint(x0-a,y0+b,color);             //1
        LCD_DrawPoint(x0-a,y0-b,color);             //2
        LCD_DrawPoint(x0+b,y0+a,color);             //4
        LCD_DrawPoint(x0+a,y0-b,color);             //5
        LCD_DrawPoint(x0+a,y0+b,color);             //6
        LCD_DrawPoint(x0-b,y0+a,color);             //7
        a++;
        if((a*a+b*b)>(r*r))//判断要画的点是否过远
        {
            b--;
        }
    }
}

/******************************************************************************
      函数说明:显示单个字符
      入口数据:x,y显示坐标
                num 要显示的字符
                fc 字的颜色
                bc 字的背景色
                sizey 字号
                mode:  0非叠加模式  1叠加模式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ShowChar(u16 x,u16 y,u8 num,u16 font_color,u16 back_color,u8 sizey,u8 mode)
{
    u8 temp,sizex,t,m=0;
    u16 i,TypefaceNum;//一个字符所占字节大小
    u16 x0=x;
    sizex=sizey/2;
    TypefaceNum=(sizex/8+((sizex%8)?1:0))*sizey;
    num=num-' ';    //得到偏移后的值
    LCD_Address_Set(x,y,x+sizex-1,y+sizey-1);  //设置光标位置
    for(i=0;i<TypefaceNum;i++)
    {
        if(sizey==12)temp=ascii_1206[num];               //调用6x12字体
        else if(sizey==16)temp=ascii_1608[num];         //调用8x16字体
        else if(sizey==24)temp=ascii_2412[num];         //调用12x24字体
        else if(sizey==32)temp=ascii_3216[num];         //调用16x32字体
        else return;
        for(t=0;t<8;t++)
        {
            if(!mode)//非叠加模式
            {
                if(temp&(0x01<<t))LCD_WR_DATA(font_color);
                else LCD_WR_DATA(back_color);
                m++;
                if(m%sizex==0)
                {
                    m=0;
                    break;
                }
            }
            else//叠加模式
            {
                if(temp&(0x01<<t))LCD_DrawPoint(x,y,font_color);//画一个点
                x++;
                if((x-x0)==sizex)
                {
                    x=x0;
                    y++;
                    break;
                }
            }
        }
    }
}

/******************************************************************************
      函数说明:显示字符串
      入口数据:x,y显示坐标
                *p 要显示的字符串
                fc 字的颜色
                bc 字的背景色
                sizey 字号
                mode:  0非叠加模式  1叠加模式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ShowString(u16 x,u16 y,const u8 *p,u16 font_color,u16 back_color,u8 sizey,u8 mode)
{
    while(*p!='\0')
    {
        LCD_ShowChar(x,y,*p,font_color,back_color,sizey,mode);
        x+=sizey/2;
        p++;
    }
}

/******************************************************************************
      函数说明:显示数字
      入口数据:m底数,n指数
      返回值:  无
******************************************************************************/
u32 mypow(u8 m,u8 n)
{
    u32 result=1;
    while(n--)result*=m;
    return result;
}

/******************************************************************************
      函数说明:显示整数变量
      入口数据:x,y显示坐标
                num 要显示整数变量
                len 要显示的位数
                fc 字的颜色
                bc 字的背景色
                sizey 字号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ShowIntNum(u16 x,u16 y,u16 num,u8 len,u16 font_color,u16 back_color,u8 sizey)
{
    u8 t,temp;
    u8 enshow=0;
    u8 sizex=sizey/2;
    for(t=0;t<len;t++)
    {
        temp=(num/mypow(10,len-t-1))%10;
        if(enshow==0&&t<(len-1))
        {
            if(temp==0)
            {
                LCD_ShowChar(x+t*sizex,y,' ',font_color,back_color,sizey,0);
                continue;
            }else enshow=1;

        }
         LCD_ShowChar(x+t*sizex,y,temp+48,font_color,back_color,sizey,0);
    }
}

/******************************************************************************
      函数说明:显示两位小数变量
      入口数据:x,y显示坐标
                num 要显示小数变量
                len 要显示的位数
                fc 字的颜色
                bc 字的背景色
                sizey 字号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ShowFloatNum1(u16 x,u16 y,float num,u8 len,u16 font_color,u16 back_color,u8 sizey)
{
    u8 t,temp,sizex;
    u16 num1;
    sizex=sizey/2;
    num1=num*100;
    for(t=0;t<len;t++)
    {
        temp=(num1/mypow(10,len-t-1))%10;
        if(t==(len-2))
        {
            LCD_ShowChar(x+(len-2)*sizex,y,'.',font_color,back_color,sizey,0);
            t++;
            len+=1;
        }
         LCD_ShowChar(x+t*sizex,y,temp+48,font_color,back_color,sizey,0);
    }
}

//************************************************************************************//
/**
* @brief   显示汉字
* @param   x,y    —— 起点坐标
* @param   color —— 颜色
* @param   ch —— 汉字编号
* @param   size —— 汉字大小,支持16、24、32(可在font字库中自由添加)
* @return  none
*/
void LCD_ShowChinese(u16 x, u16 y, char ch, u16 font_color, u16 back_color, u8 font_size)
{
    u16 i, j;
    u16 x_pos, y_pos, size, font_width, font_height;
    u8 *font_ptr;
    u8 bit_width, temp;

        //检查是否越界
    if((x > (LCD_W - font_size)) || (y > (LCD_H - font_size)))
        {
        return;
    }

    x_pos = x;
    y_pos = y;
    font_height = font_size;
    font_width = font_size;
    bit_width = 8;

    size = (font_width / 8 + ((font_width % 8) ? 1 : 0)) * font_height;

        switch(font_size)
        {
            case 16: font_ptr = (uint8_t*)&Chinese_16word[ch]; break;
            case 24: font_ptr = (uint8_t*)&Chinese_24word[ch]; break;
            case 32: font_ptr = (uint8_t*)&Chinese_32word[ch]; break;
            default : break;
        }

    for (i = 0; i < size; i++)
        {
        temp = *(font_ptr + i);
        for (j = 0; j < bit_width; j++)
                {
            if(temp & 0x80)
                        {
                LCD_DrawPoint(x_pos, y_pos, font_color);
            }
                        else
                        {
                LCD_DrawPoint(x_pos, y_pos, back_color);
            }
            temp <<= 1;
            x_pos++;
        }
        if (x_pos >= (x + font_width))
                {
            y_pos++;
            x_pos = x;
        }
    }
}

楼主:
lcdfont.h
#ifndef __LCDFONT_H
#define __LCDFONT_H

//PC2LCD2002的ascll取模方式设置:阴码+逐行式+逆向+C51格式
const unsigned char ascii_1206[][12]={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
{0x00,0x00,0x04,0x04,0x04,0x04,0x04,0x00,0x00,0x04,0x00,0x00},/*"!",1*/
{0x14,0x14,0x0A,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2*/
{0x00,0x00,0x0A,0x0A,0x1F,0x0A,0x0A,0x1F,0x0A,0x0A,0x00,0x00},/*"#",3*/
...
};

//PC2LCD2002汉字取模方式设置:阴码+逐行式+顺向+C51格式
const unsigned char  Chinese_16word[   ][32]=   //16*16汉字码
{
0x20,0x00,0x3E,0x7C,0x48,0x44,0x08,0x44,0xFF,0x44,0x14,0x44,0x22,0x7C,0x40,0x00,
0x1F,0xF0,0x10,0x10,0x10,0x10,0x1F,0xF0,0x10,0x10,0x10,0x10,0x1F,0xF0,0x10,0x10,/*"智",0*/

0x10,0x40,0x24,0x44,0x42,0x48,0xFF,0x70,0x01,0x40,0x00,0x42,0x7E,0x42,0x42,0x3E,
0x42,0x00,0x7E,0x44,0x42,0x48,0x42,0x70,0x7E,0x40,0x42,0x42,0x4A,0x42,0x44,0x3E,/*"能",1*/
}

const unsigned char  Chinese_24word[   ][72]=   //24*24汉字码
{
0x00,0x00,0x00,0x04,0x00,0x00,0x04,0x00,0x00,0x0F,0xF3,0xF8,0x08,0x82,0x08,0x10,
0x82,0x08,0x11,0x82,0x08,0x3F,0xFE,0x08,0x01,0x02,0x08,0x01,0xC2,0x08,0x03,0x33,
0xF8,0x06,0x1A,0x08,0x0C,0x12,0x00,0x11,0xFF,0xE0,0x21,0x00,0x40,0x01,0x00,0x40,
0x01,0xFF,0xC0,0x01,0x00,0x40,0x01,0x00,0x40,0x01,0x00,0x40,0x01,0xFF,0xE0,0x01,
...

0x00,0x00,0x00,0x02,0x00,0x00,0x03,0x03,0x00,0x06,0x02,0x10,0x04,0x42,0x38,0x08,
0x22,0x60,0x30,0xF3,0x80,0x3F,0x12,0x00,0x00,0x12,0x04,0x1F,0xE2,0x04,0x18,0x63,
0xFC,0x18,0x60,0x00,0x1F,0xE4,0x00,0x18,0x62,0x10,0x18,0x62,0x38,0x18,0x62,0x60,
0x1F,0xE3,0x80,0x18,0x62,0x04,0x18,0x62,0x04,0x18,0x62,0x04,0x18,0x62,0x06,0x19,
...
}

楼主:
main.c主函数
/* USER CODE END Header */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include "gpio.h"

/* Private includes ----------------------------------------------------------*/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include "lcd_init.h"
#include "lcd.h"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Private typedef -----------------------------------------------------------*/
/* USER CODE BEGIN PTD */

/* USER CODE END PTD */

/* Private define ------------------------------------------------------------*/
/* USER CODE BEGIN PD */
/* USER CODE END PD */

/* Private macro -------------------------------------------------------------*/
/* USER CODE BEGIN PM */

/* USER CODE END PM */

/* Private variables ---------------------------------------------------------*/

/* USER CODE BEGIN PV */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USER CODE BEGIN PFP */

/* USER CODE END PFP */

/* Private user code ---------------------------------------------------------*/
/* USER CODE BEGIN 0 */

/* USER CODE END 0 */

/**
  * @brief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retval int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uint16_t num1 = 50;     //定义两个变量
    float num2 = 12.13;

    LCD_Init();             //LCD初始化
    LCD_Fill(0,0,128,160,GREEN);    //绿色全屏
    LCD_ShowString(0,0,"GMU-DK",RED,GREEN,16,0);    //显示字符串GMU-DK
    LCD_DrawLine(0,16,128,16,BLUE);       //划线
    LCD_DrawLine(0,24,128,24,BLACK);
    LCD_DrawRectangle(16,40,100,80,YELLOW); //画矩形
    Draw_Circle(64,80,16,MAGENTA);      //画圆
    LCD_ShowIntNum(8,96,num1,2,RED,GREEN,12);      //显示整数变量
    LCD_ShowFloatNum1(8,108,num2,4,RED,GREEN,12);  //显示两位小数变量

    LCD_ShowChinese(8,120,0,RED,GREEN,16);     //显示16*16的汉字
    LCD_ShowChinese(24,120,1,RED,GREEN,24);    //显示24*24的汉字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

楼主:
效果展示

楼主:
关于屏幕有白边的解决方案
根据合宙官方提供的驱动,修改lcd_init.c的LCD_Address_Set函数,x1,y1,x2,y2都不用加减任何数即可正常显示

网友A:
这个MX只是SPI通信进行设置,屏驱还是直接导入的

网友B(2024-08-28):
何必那么麻烦,直接用LCD的控制芯片驱动岂不是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