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电容在PCB中的布局

楼主(2023-12-27):
1.  简介:
    电容在PCB设计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通常也是PCB上用得最多的器件。在PCB中,电容通常分为滤波电容、去耦电容、储能电容等。
2.滤波电容
2.1电源输出电容
我们通常把电源模块输入、输出回路的电容称为滤波电容。简单理解就是,保证输入、输出电源稳定的电容。在电源模块中,滤波电容摆放的原则是“先大后小”。如图(1)所示,滤波电容按箭头 方向先大后小摆放。
           图(1)
电源设计时,要注意走线和铜皮足够宽、过孔数量足够多,保证通流能力满足需求。宽度和过孔数量结合电流大小来评估。

2.2电源输入电容
电源输入电容与开关环路形成一个电流环。这个电流环路的变化幅度大,Iout的幅度。频率是开关频率。DCDC芯片开关过程中产生,这个电流环产生的电流的变化,包含了较快的di/dt。同步BUCK的方式,续流路径要经过芯片的GND管脚,输入电容要接在芯片的GND和Vin之间,路径尽可能短粗。

3.去耦电容
高速IC的电源引脚需要足够多的去耦电容,最好能保证每个引脚有一个。实际设计中,如果没有空间摆放去耦电容,则可以酌情删减。
IC 电源引脚的去耦电容的容值通常会比较小,如0.1μF、0.01μF 等;对应的封装也比较小,如 0402封装、0603封装等。在摆放去耦电容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尽可能靠近电源引脚放置,否则可能起不到去耦作用。理论上讲,电容有一定的去耦半径范围,所以应严格执行就近原则。
(2)去耦电容到电源引脚引线尽量短,而且引线要加粗,通常线宽为8~15mil(1mil =0.0254mm)。加粗目的在于减小引线电感,保证电源性能。
(3)去耦电容的电源、地引脚从焊盘引出线后,就近打孔,连接到电源、地平面上。该引线同样要加粗,过孔尽量用大孔,如能用孔径10mil 的孔,就不用8mil的孔。
(4)保证去耦环路尽量小。去耦电容常见的摆放示例如下图所示。图(2)所示是SOP封装的IC 去耦电容的摆放方式,图(3)图(4)QFP等封装的与此类似。常见的 BGA封装,其去耦电容通常放在 BGA下面,即背面。由于 BGA 封装引脚密度大,因此去 耦电容一般放的不是很多,但应尽量多摆放一些,如图(5)所示。
    图(2)             图(3)
    图(4)             图(5)

4.储能电容
储能电容的作用就是保证IC在用电时,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提供电能。储能电容的容值一般比较大,对应的封装也比较大。在PCB中,储能电容可以离器件远一些,但也不能太远,如图(6)所示。常见的储能电容扇孔方式,如图(7)所示。

              图(7)                             图(8)

电容扇孔、扇线原则如下。
(1)引线尽量短且加粗,这样有较小的寄生电感。
(2)对于储能电容,或者过电流比较大的器件,打孔时应尽量多打几个。
(3)当然,电气性能最好的扇孔是盘中孔。实际需要综合考虑

5.常见MCU电容取值

(1) VDD引脚必须连接到带外部稳定电容(x个100nF的陶瓷电容和一个钽电容(典型值4.7μF))的VDD电源。VDDX表示VDD 的个数是x个。
(2)VBAT引脚必须被连接到外部电池(1.8V < VBAT < 3.6V)。如果没有外部电池,这个引脚必须和100nF的陶瓷电容一起连接到VDD电源上
(3)VDDA引脚必须连接到两个外部稳定电容(10nF+1μF)。

(4)VREF+引脚可以连接到VDDA外部电源。如果在VREF+上使用单独的外部参考电压,必须在这个引脚上连接一个10nF和一个1μF的电容。在所有情况下,VREF+必须在2.4V和VDDA之间。

网友A:
电容可以用于滤除电路中的高频噪声,提高电路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B:
电容可以用于耦合两个电路,使得交流信号可以通过,而直流分量被阻隔。这在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的混合设计中尤为重要,可以防止数字电路产生的噪声干扰模拟电路。

网友C:
电容可以旁路高频干扰信号,提高电路的抗干扰性能

网友D:
在进行PCB布局时,应先布局电容器,再布局其他组件,以确保电容器有足够的空间和适当的电气连接。

网友E:
应避免在电容器附近产生较长的走线

网友A:
避免将电容器放置在可能受到机械应力或热应力影响的位置,这可能会影响电容器的性能和寿命。

网友B:
一般来说,电解电容适用于大容量的滤波,陶瓷电容和钽电容适用于小容量的去耦。

网友F:
电容器应尽量放置在靠近它们所供电的组件的位置,以减少供电线路的长度和寄生电感

网友G:
电容可以对模拟信号进行滤波,提高信号质量。

网友H:
电容应尽量靠近电源引脚和地引脚, 减小引线电感和分布电容的影响

网友D:
在使用时对不用端要接地或接正电源。

网友I:
电容值过小会导致电路不稳定,电容值过大则会增加元件体积和成本。

网友J:
原则上每个集成电路芯片都应布置一个0.01pF的瓷片电容

网友K:
应在芯片的电源线和地线之间直接接入退耦电容。

网友L:
电容可以存储能量,用于电路中的能量转换和传输

网友M:
电容的引线不应过长,尤其是高频旁路电容不能有引线,以减少引线电感和电阻对电路性能的影响。

网友N:
在印制板中有接触器、继电器、按钮等元件时,操作它们时均会产生较大火花放电,必须采用RC电路来吸收放电电流。一般R取1~2K,C取2.2~47UF。

网友O:
宽的连线同样可以降低电感,提高电容效果。

网友P:
电容在PCB中的布局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考虑许多因素

网友E:
电容器的电源线和地线应尽量短且粗,以减少电阻和电感,提高滤波效果。

网友Q:
电容器能够滤除电源线上的高频噪声,减少电磁干扰,并提供稳定的电源给电子组件。

网友J:
去耦电容应放置在电源附近,旁路电容应放置在芯片的电源管脚根部。

网友R:
电容可以有效地消除电源噪声和地噪声,提高电路的稳定性。在电源引脚和地引脚附近放置去耦电容,有助于降低电源噪声对电路性能的影响。

网友S:
特别是在射频应用中,电容器有助于实现阻抗匹配,提高信号传输效率。

网友T:
电源线应有一定的宽度,一般不小于10mil(0.25mm),以承受电流并保持较低的阻抗。

网友U:
在电源供应不稳定时,电容器可以储存能量,为电路提供短暂的电源缓冲。

网友V:
容值最小的电容有最高的谐振频率,去耦半径最小,因此应放在最靠近芯片的位置。

网友W:
根据电路需求选择合适的电容类型,如陶瓷电容、电解电容、贴片电容等。不同类型的电容具有不同的性能和布局要求。

网友X:
较短的引线可以减少电感,从而提高电容的效果。

网友Y:
在信号路径中,电容器可以旁路某些频率,防止信号受到不必要的影响

网友Z:
电容器应尽可能靠近电源和接地引脚,以减少引线电感和分布电容的影响

网友AA:
一般来说,电解电容合用于大容量的滤波,陶瓷电容以及钽电容合用于小容量的去耦。

网友AB(2024-02-01):
原则上,每个集成电路芯片应配备0。01 pf的陶瓷电容

网友AC:
使用时,未使用的一端应接地或连接到正极电源。

网友AD:
应避免在电容器附近长接线

网友AE:
Capacitors can filter analog signals and improve signal quality。

网友AF:
宽连接还可以减小电感,提高电容性能。

网友AG(2024-03-05):
电容器应尽可能靠近其供电的元件,以减少供电线路的长度和寄生电感

网友AH:
输出回路的滤波电容在高低频率过滤非常重要

网友AI:
更短的引线可以减小电感,从而提高电容的有效性。

网友AJ:
学到了 但兄弟发错版块了

网友AK:
电源输入电容与开关环路形成一个电流环

网友AL(2024-04-07):
去耦电容应直接连接电源线和晶片的地线。

网友AM:
电容可以用于耦合两个电路,使得交流信号可以通过,而直流分量被阻隔。

网友AN:
电源设计时,要注意走线和铜皮足够宽、过孔数量足够多,保证通流能力满足需求。

网友AO(2024-06-08):
电容器可过滤电力线路的高频噪音,减少电磁干扰,并为电子元件提供稳定的电源。

网友AP:
多氯联苯中电容器的布局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考虑许多因素

网友AQ(2025-07-16):
RC吸收电路中的电容器布局,国瓷电容推出防啸叫贴片电容